各位师傅:请问贴片三极管&MOS管怎样通过代码查型号。谢谢!!!

楼主(2021-03-19):
各位师傅:请问贴片三极管&MOS管怎样通过代码查型号。谢谢!!!

网友A:
到网上找贴片元器查询的资料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网上找贴片元器查询的资料不就行了

好的,感谢。有相关推荐的网址吗?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查手册。例如,标识为UCF的发射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