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集/共漏放大器的应用

楼主(2021-03-20):
  共集/共漏放大器常见于跟随器的应用中,例如阻抗变换器、输出扩流器等,比较熟悉的低频功率放大器中的OTL电路,末级就是由一对互补的晶体管组成共集放大器兼输出扩流器。

  在高频电路中也偶有见到,多是专业接收机中使用。下面是77型接收机第一混频器中的共漏级1BG3(3DJ7I):

77型

77型

  作为混频器隔离级的1BG3,栅级输入直接与调谐回路热端相连,源级输出经阻抗变换后的信号。按图上1R9的值估算,3DJ7I偏置后的跨导大约在2mS左右,则电压增益约为2/3或0.667倍。

  以下是70-2型接收机中的第二高放级:

70-2型

70-2型

  1BG12将回路C的热端经阻抗变换后输出给共基放大器1BG13。3DJ7J经1R22偏置后,跨导大约3mS,则电压增益约为0.605倍。

  如果1BG13直接接到回路C上,考虑回路C的谐振阻抗在7.5KΩ左右,那么相当于1%谐振阻抗的共基输入电阻,就需要在回路C上增加一个10%匝比的次级绕组来匹配,这时候的电压变换比是0.1倍。相比之下,共漏放大器1BG12提供了6.05倍的增益,相当于15.6dB。

(待续)

楼主:
所用接收机的相关资料:

        高频部:

55_4a

55_4a

        中频部:

56_4b

56_4b

        音频部:

57_4c

57_4c

        整体布局概览:

整体布局

整体布局

(结束)

楼主:
  共集放大器也能达到这种效果。双极型晶体管在共集组态时,输入电阻的近似式是Ri=(0.0257/Ic+Re)*β。高的输入电阻使放大器能够直接并联在输入回路上,相对于低的输出电阻,其阻抗变换比为Ri/Ro,而Ro=Re。由于阻抗比是电压比的平方,因而电压比等于阻抗比的平方根。假如输入电阻为100KΩ,输出电阻为3KΩ,那么sqrt(100/3)=5.7735,即电压比等于5.7735:1,电压增益为15.23dB。

  由于阻抗变换的作用,共集放大器作为一个无须输出调谐的调谐高放,下图给出了一个实际的应用:

55-4a-1

55-4a-1

  图中的BG101使用了3DG32F,标称截止频率300MHz,直流电流增益超过100,增益-带宽积的拐点在3MHz,因此中波及以下频段的交流增益β都可以按100算。BG101的射极电阻Re与下级混频器的输入电阻合成值为2.791KΩ,Ic=333uA,则输入电阻Ri等于286.8KΩ,电压转移比为0.98965,电压增益为sqrt(286.8/2.791)=10.137倍。R103-1与R103-2和BG301的输入电阻形成的分压约0.64倍,则BG301获得的电压为6.4877倍,电压增益为16.24dB。

  图中的C107与R101组成了输入自举回路。在输入信号加到BG101的基极时,射极上输出信号同步提高,这个信号通过C107耦合到R101上,使R101两端的电压保持不变,于是R101在输入信号下变得趋于无穷大,这样偏置电阻的值对输入信号就被消除了旁路所产生的影响。由于基极到射极的电压转移比不等于1,所以实际通过R101的电流是1-0.98965=0.01035,即R101倍乘了96.618倍,从51KΩ变成了4.927MΩ。

  R104和D101组成二次AGC的高放控制回路。当D101导通时,天线回路的谐振电压将被降低到20%强,控制强度为15.23dB。

  R302与D301组成二次AGC的混频输出控制回路。当D301导通时,第一中周上的谐振电压将降低为49%,控制强度为6.198dB。我的实践中是一个四中周组成的集总滤波器,每个L-C回路都有一个二次AGC的回路,因此理论上的控制强度可达6.198*4=24.79dB,加上高放控制,总控制强度为40dB。

(待续)

楼主:
  下图是一个可变增益的高增益中频放大器,第一级也应用了带自举的共集放大器:

56-4b-1

56-4b-1

  BG401各相关元件的作用与BG101各相关元件相同,BG401的增益约11dB。BG402作为增益控制级,控制增益从25dB到-9dB,范围达34dB。BG403与BG404组成具有“遥截止”特性的共集共基放大器。当强信号到来时,BG404的Ic能够充分增大,使信号电流与Ic之比始终处于较小比例,从而保持波形失真在一个小的范围内。

  BG403与BG404可以使用锗管或硅管,相关的电阻R407、R408、R411用括号中斜杠两边的值来区别,前者为锗,后者为硅;在我的实践中使用了锗管3AG1E。

  BG403也有一定的增益控制能力,图中电路的控制范围在5dB以内。

  整个中频放大器的总增益,在无信号时为78.68dB,在控制转折点时为55.83dB,在最大信号时为39.08dB;增益控制范围是39.604dB。通过BG402的直流放大作用,在测试端TP401上出现的电压变化,经过D401//R423送往前级作为二次AGC控制使用,与二次AGC的联合控制能力,达到了79.6dB。

(待续)

楼主:
  上述共集放大器的应用在实际应用中已有体现,我的实践是利用美多28A的机械部件所制作的两波段接收机,在中午时刻,中波的实际收听效果举例如下:

        发射位置                距离Km        频率KHz        功率KW        名称                        收听感受

        宁波海曙区        121                612                x                宁波交通台        可懂且清晰度高,信号稳定
        舟山定海区        114                684                20                舟山综合台        可懂且有一定清晰度,信号相对稳定
        南通市辖区        117                702                50                江苏综合台        可懂且清晰度高,信号较稳定,但背景噪声有点高
        绍兴越城区        133                738                5                绍兴综合台        可懂且清晰度高,信号较稳定
        杭州余杭区        133                954                50                杭州综合台        可懂,背景噪声大
        苏州相城区        92                1080        10                苏州综合台        信号有波动,清晰度不够,背景噪声大
        宁波海曙区        121                1323        10                宁波综合台        须入夜且后半夜才行,可懂且清晰度高,信号相对而言稳定
        嵊泗岛                92                1404        1                中国之声                须入夜才能收到,可懂

  方位概示图:

61_方位标定

61_方位标定

  从方位图并结合收听感受来看,苏州台与杭州台均因电波经过多重工业区,中间没有水面作为波导介质,故引入噪声概率较高。

  南通的江苏综合台同步发射机虽然功率达50KW,信号也还清晰,但同样因经过多个工业区而引入较高的背景噪声。

  绍兴、宁波、舟山各台与接收点中间分布大面积的钱塘江入海口水面,故接收条件较好,且这几个台的方向性都不强,特别是绍兴台,发射功率的官方值是5KW,但实际收听效果不亚于20KW的舟山台,这一点令我很是纳闷。

  宁波交通台信息在官方文档上没找到,未知功率几何,但估计至少10KW是有的。

  宁波综合台由于传播路径上的工业干扰大,白天完全无法接收,只能在夜间且必须是后半夜才行。

  嵊泗主岛上的中国之声台服务范围较小,且发射功率只有1KW,只能在夜间收到。

  入夜时分,各地广播电台的信号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绍兴738KHz被台北738KHz所压制,信号强大得如同本地台,但受电离层波动影响较大,估计发射功率不在200KW之下。苏州1080KHz的邻频被韩语台占领,几乎把苏州台压下去。凌晨前还可以收到1044KHz的内蒙牧区广播,52个同频的10KW分布式发射台,功率强大到几乎无敌了。至于东海对面的日本台,和韩语台交替出现,信号强的时候都如同本地台一样。

  绍兴台的方向性收听测试: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EyNDIxOTk0NA==.html

(待续)

网友:
太厉害啦!膜拜!

网友:
太复杂,慢慢理解,先点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用接收机的相关资料:

        高频部:

大师风格俺见过

补充内容 (2021-3-20 14:39):
没扯啊!真的大师!

网友:
太好了!值得认真学习!

网友:
大师出手,不同凡响!

网友A:
中频集总滤波,很强大。
调试需要有耐心。

网友B:
有在同一位置的其他机型的同时对比测试吗?

网友:
最强大脑之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频集总滤波,很强大。
调试需要有耐心。

滤波器真没怎么调试。中周绕完后用手持LCR调准了,谐振电容也是选择准确的值,装上即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在同一位置的其他机型的同时对比测试吗?

当然有,所有牌号的产品收音机,除了熊猫T51,其他一概达不到这个效果。

补充一下:熊猫T51是SDR收音机,其AGC是有分级(步进)控制的,信号强度变化时会有明显的切换过程和由此带来的带宽变化,不像模拟机的AGC那么平滑,因此听感上仍然觉得不太舒服。

楼主:
在339接收机中,两级高放的每一级都有一个共集组态的子放大级:

共集高放作为射极跟随器使用,输入信号是从LC回路的次级绕组或者主绕组的抽头上取得。

估计次级绕组的匝数,应该会比常规的共射接法提高sqrt(β)倍。抽头形式的匝数,应该也是如此。

网友:
精品,点赞!就是消化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脑师,熊猫T51是这款吗?

别叫脑师啦,实在受不起哦!

就是这款,个人感觉收听效果还可以,就是选择性的关系,调幅波段的音质损失较大,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作为一个比较用的标杆,个人觉得还是很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作,大作。SDR的灵敏度究竟如何?都是采用Direct RF设计吗?没有模拟高放吗?

大作不敢当。
SDR的机器也要看制作是否精良,软件处理是否到位,否则与普通模拟机没什么区别,甚至还更差一些。
从PCB设计来看,没有Direct RF部分,磁棒天线直接接到AMI处。用了一块24C02,设置数据应该都在里面了。

网友E:
请教老师,您看这样理解对不对?
天线回路后面,可以接源极跟随器或者射极跟随器,利用其高输入阻抗的特性实现全接入。这样一来,虽然表面上跟随器没有电压增益,但是相比副绕组或者抽头接入方式,输入电压至少提高了10倍,因此相对而言增益还是比较高的。
我一直对天线回路匝数和后级的阻抗匹配以及选择性、灵敏度存在疑问:既然跟随器可以这么好的匹配,还有可观的相对增益,为什么以前的晶体管收音机几乎都不采用这种方式?仅仅是因为当年晶体管很贵场效应管难找?还是会降低选择性?
那我们自己diy直放机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用这种电路显著提高灵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老师,您看这样理解对不对?
天线回路后面,可以接源极跟随器或者射极跟随器,利用其高输入阻抗的特性 ...

别叫老师,我们一起探讨罢。
这样做提高的是功率增益。与共射或共基接法的低阻抗不同,它利用的是谐振回路的品质因素产生的倍乘作用,需要高的输入电阻与谐振回路匹配,否则会大大拉低谐振回路的品质因素,从而影响到实际的接收效果。
其次由于谐振Q值的倍增作用,调谐频带内的噪声会升高Q倍,所以在无台处会有相当强的空间(或背景)噪声,如果不适应这种噪声的困扰,就不要冲动尝试这类电路。
再次是需要晶体管在小信号下有高的电流增益,这在过去年代是难以做到的,1mA和10uA的工作电流下,增益可以有至少十倍以上的差别;而现在以超beta技术制造的通用晶体管,这两种工作电流下的增益不超过50%,这是过去为什么不采用这种电路的原因之一。
至于直放机,您不妨可以自己试试,试过才知道行不行。个人感觉,直放机也就一两级的高频,噪声似乎不会很大。

网友:
细致深入的分析,受教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别叫老师,我们一起探讨罢。
这样做提高的是功率增益。与共射或共基接法的低阻抗不同,它利用的是谐振 ...

首贴好像并没有直接说管子工作电流的影响,您的意思是不是说示例电路的工作电流比常规的低?就是所谓的“饿电流”模式?

网友E:
读了这贴,深感自己定量计算能力比较欠缺,尤其高频小信号放大器的增益和输入输出阻抗计算,这一块是短板。如果想学习增强这部分能力的话,L老师有没有啥建议?例如什么教材比较实用易懂?
另外看5楼电路图,二次AGC似乎用了Pin二极管?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读了这贴,深感自己定量计算能力比较欠缺,尤其高频小信号放大器的增益和输入输出阻抗计算,这一块是短板。 ...

自从认识L大Q大后,再也不学计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贴好像并没有直接说管子工作电流的影响,您的意思是不是说示例电路的工作电流比常规的低?就是所谓的“ ...

没有处于“饿电流”的状态下,那至少是在10uA以内才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自从认识L大Q大后,再也不学计算了。

猪大过谦了,这些问题应该难不倒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读了这贴,深感自己定量计算能力比较欠缺,尤其高频小信号放大器的增益和输入输出阻抗计算,这一块是短板。 ...

“计算能力欠缺”,惟一的办法就是强迫自己动手动脑计算。人都是一样的,先天笨的就不会在这里对话了,是吧? 至于教材,一般的半导体书籍中都会涉及到有关的部分,复旦的《半导体线路》等就很好。

我没有使用pin二极管,那个太费电。您看到的都是作为开关转换用,不需要特别的性能。BA483是波段开关管,取它的结电容小;1N277是锗二极管,检波和开关性能一样佳。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从认识L大Q大后,再也不学计算了。

绝对神回复,让俺即刻默...

网友G(2023-01-30):
引用 楼主:
  上述共集放大器的应用在实际应用中已有体现,我的实践是利用美多28A的机械部件所制作的两波段接收机, ...

发射功率200KW没不怕强辐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用接收机的相关资料:

        高频部:

这样的线路图,灵敏度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发射功率200KW没不怕强辐射?

不好意思,没看懂。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没看懂。

上面说的儿电台发射功率200KW,这么强的发射功率,会有电磁辐射吗?

网友:
刚看到,厉害了,免不了会试试,先收藏慢慢消化。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面说的儿电台发射功率200KW,这么强的发射功率,会有电磁辐射吗?

无线电传递信息靠的就是电磁辐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