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FU5推挽输出变压器改电源变压器

楼主(2021-03-20):
拆了一个2X250W的扩音设备,一直想做FU5单端,原来的电源变压器太大,电压太高,还没有灯丝绕组,又找不到合适的铁芯来绕,所以一直没有动手。某一天突发奇想把输出变压器改成电源变压器,铁芯是25X50X100的C型,估计功率有500多瓦,输出端接220V空载电流120ma,绕14圈电压6.7V,也比较好绕

网友:
败家的想法

网友:
原机定压输出120+120V 接220V完全可以,加绕灯丝6.3V也行,只是不知原初级绕组现在反应是多少伏(当然一测便知)。

网友:
高压炮打蚊子。大材小用了吧。楼主

网友:
赞成楼主的想法。这样的器件就是鸡肋,能合理利用总比角落吃灰强。

楼主:
原来初级为2X780V,还可以分为4X390V,再绕10灯丝就可以了。

网友:
铁芯是25X50X100,用于工频不可能500多瓦的,一半都没有。

网友:
国标25X50X100的CD型铁芯功率可达到659W,但是该输出牛受线包线径限制,要达到这么大的功率是不可能的,可根据各线包线径从新计算功率。

网友:
其实可以用微波炉变压器改,把磁饱和的片子拆了,初级220伏串联,次级高压并联,原来的灯丝绕组串联,再穿绕几圈就可以点灯丝。微波炉变压器原来的初级电感太小,空载电流很大,按我这种接法,可以大大降低空载电流。总成本60元,功率500瓦是很保守的。

楼主:
现在看初级是0.8的线,做双声道电源费劲,次级高压没有问题。

网友:
改电牛到是可以,看你用它干啥,首先你的看它线径够不够,你的那个尺寸25*50*100是截面,还是整体的体积,是厘米还是毫米。在哪里看出是500W的。

楼主:
单位毫米,25X50是截面面积,100是窗囗高度。

网友:
有300W 到不了500W

网友:
我以前用电源变压器代替过输出变压器,没发现所谓的磁饱和现象

网友:
根据你的截面12.5平方厘米大约在90W左右。100W的截面积才13.1.平方厘米

网友A:
S=1.25*根号P。S=截面积,单位平方厘米,P=功率,单位=VA。你的铁心截面2.5*5=12.5平方厘米。500W的截面积27.2平方厘米。你可以自己算算。

楼主:
S=1.25*根号P。S=截面积,单位平方厘米,P=功率,单位=VA。你的铁心截面2.5*5=12.5平方厘米。500W的截面积27.2平方厘米。你可以自己算算。                   你这是El型变压器的算法,不适合C型R型变压器,我有一个R型变压器10平方厘米就有700W,初级线径用的1.4的,不信你找一个试试。

网友:
我倒是有另外的想法,直接把次级两组120V绕组并联,直接接8欧姆负载。这时肯定反射到初级的阻抗也会变小很多,做个晶体管牛出的功放也许可行。

网友(2021-07-25):
这样有点浪费了输出牛了

网友:
穿绕最好,拆了就很再难装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1.25*根号P。S=截面积,单位平方厘米,P=功率,单位=VA。你的铁心截面2.5*5=12.5平方厘米。500W的截面积2 ...

CD 系列的有对应标准的,你要拿EI铁芯的参数来对比,有点。。。。。。。。。不讲武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