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用管真的能带用吗?

楼主(2021-03-20):
接触胆机以来一直有一个问题困扰我。很多时候找不到原装的电子管就用代用管,有些代用管可以通吃几十种型号的电子管。那么问题来了,这些代用的电子管是性能特比好呢还是设计刘有匹配的余地还是什么原因,他和原装管究竟有多大的区别。是代用管好还是原装管好?大家各抒己见。

网友:
看管子,不过很多商家的代换管,估计只是能响

网友:
喀什的再好,没有旋的圆。

网友:
一专多能,在于一个专字。代用的只是能用,在匹配上会有一定的差距

网友:
这种事从来不是板上钉钉的。只要各项指标在许可范围内,随便代换。听过了才知道哪只管最适合自己。纠结于原装还是代用品,只会抹杀换胆带来的乐趣。最近我换后级,不动外围电路,6V6 6F6 6K6 6P1随便换,玩得不亦乐乎。发现6P1味精太重,配森海简直齁死人,配白牙刚刚好。南京6V6 RCA 6K6就通透一些,配森海很好。

网友:
电子管刚问世不久,1个201或30 可以完成所有工作,所以中μ三极管也称作万用管,后来电子管种类和型号逐渐发展,其性能有了差异,代用时就要有所选择,分几种情况。一种叫直代,就是管脚接线相同,参数相同,比如6P14与EL84/6BQ5,6U1与ECH81,5670与6N3,12AX7与ECC83,6DJ8与ECC88,6V6GT 与6P6P,有些管子性能超过原来管子也可以直代,比如E83CC与6681是12AX7和ECC83的高可靠管。有的性能相近,但管座接线不同需要改造一下,比如用6K4替代抑制栅独立引出的管子就要防止阴极电阻对地短路;6P14替代6P1,管座接线要改动,阴极电阻也要改动,还要考虑灯丝绕组电流是否超标,6P1通过转换管座可以直代6V6GT;也有的参数不同但是可以应急替代,比如6N2损坏后,可以用6N1临时替代,由于国产电子管型号较少,因此在替代进口管时选择余地不大,代用时尽量选择参数接近的管子。还有一种替代需要改造电路,比如用6SN7GT 替代日本收音机的12F和47B。原则上尽量选择原电路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