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匝环天线

楼主(2021-03-20):
有坛友想了解单匝环天线。这里,把图再发一次。单匝环天线是磁场型天线,接收信号的磁场分量,噪声小,但必须加大高频的放大量。特别适用于有高频放大的收音机使用。

网友A:
正找这个资料就来了

网友B:
这个圆环天线尺寸及线圈匝数,适用收音机的哪个波段?

网友C:
不懂,是收什么波段的?增益多少?

网友:
不错,再问下有没有德生中波环那样的环形中波天线数据

网友:
试过求版的单匝天线效果不错!

网友D:
这个应该是调频收音机88-108MHZ的频段吧?

网友:
有时间试一下

网友:
这个单匝环天线一般是用于收音机的灵敏度测试

网友E:
用铜连地带线 在窗框缠两圈 接受效果很强 短驳和调频全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找这个资料就来了

很高兴朋友能喜欢这个单匝环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圆环天线尺寸及线圈匝数,适用收音机的哪个波段?

尺寸已经标示的很清楚了。但这尺寸不是唯一的,可以灵活掌握。环面积大的,灵敏度也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是收什么波段的?增益多少?

我曾经测试过我制作的这种天线的频率,其自然谐振在42.5MHZ位置上。所以,它可以适用于所有30M以下的收音机波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调频收音机88-108MHZ的频段吧?

当然也可以应用到这个频段。我是把它应用在中波段的,效果很好,主要是噪声特别低。

楼主:
这种单匝环天线的尺寸可以很灵活的,不作严格要求,大点小点都无所谓。形状也不一定非得是圆形,也可以是矩形,菱形,什么方便制作就用什么形。但一定要用质量好一点的同轴线来制作,千万不要用劣质同轴线。劣质的表现是屏蔽网很稀疏。

楼主:
这种天线的主要特点是噪声低,方向性强。缺点是体积大。

楼主:
使用这种天线,需要在一般的超外差式六管收音机的变频前,增加一级到两级高放。高放最好是用场效应管。如果用两级高放,这种天线可以使用环面积更小一些的。

网友:
多谢楼主无私贡献。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铜连地带线 在窗框缠两圈 接受效果很强 短驳和调频全接收

可否上个图示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天线的主要特点是噪声低,方向性强。缺点是体积大。

请问用于什么波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单匝环天线的尺寸可以很灵活的,不作严格要求,大点小点都无所谓。形状也不一定非得是圆形,也可以是矩 ...

谢谢版主奉献,手头的同轴电缆应该还有,有时间也制作一个试试。

网友:
求主天线一定不错,有空做下玩玩

楼主(2021-08-08):
这个单匝环天线,我一直在使用,效果确实真的很不错.突出表现在噪声特别低.只是,比磁棒天线的体积大许多,也需要特别的天线放大电路.

网友:
终于发现,天线才是收音机的倍增器。收藏了。

网友(2021-12-01):
引用 楼主:
这个单匝环天线,我一直在使用,效果确实真的很不错.突出表现在噪声特别低.只是,比磁棒天线的体积大许多,也需 ...

版主发个天线放大电路

网友:
我做一个大落地窗框的环不知可否?

网友:
以前的老式黑白电视机就有。

网友:
把磁棒换成磁环,
在室内静噪效果应该很好

网友:
右上方的红字:屏蔽层与A点焊接,不要与芯线短接。请问一下,A点就是屏蔽层与芯线焊接在一起了呀?

网友F:
这个天线是在室内使用还是要架空在室外高处呢?

网友:
想看一下此天线放大器的实物图或者元件的样子,特别是电感与可变电容,

网友:
还有一种叫 【莫比乌斯环天线】的,意思差不多。我用单芯导线绕直径35厘米4匝接孔雀石SDR。这种天线适用于无调谐的软件收音机,用于传统收音机灵敏太低。

网友:
老衲对天线比较好奇,查了一下天线书,这种天线还真有。单匝屏蔽环天线。
一端芯线与屏蔽层相连,就是实心导体。
不过,这种天线理论更加复杂,超出了老衲的理论理解能力。

网友:
这种天线放室外效果特别好。比八木要好(最起码是中短波全吃的,室内加转换开关)。接地好了效果很好很好。

网友:
噪声低,方向性强......能配合放大器最好.

网友(2023-01-08):
天线、天线、天线!收音机有好的天线,是最基本的要求!

网友G(2023-12-18):
最近有点闲的慌,准备做一个,手里有以前做天线剩下的SYV50-3-1屏蔽线应该也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近有点闲的慌,准备做一个,手里有以前做天线剩下的SYV50-3-1屏蔽线应该也可以吧?

这个单匝环天线,是最令我满意的低噪声天线。它的优点,噪声低,可工作频率范围大,涵盖所有广播波段,制作简单,架设容易,所用材料少,制作费用低。缺点,接收的信号幅度小,不能直接用于一般标准程式的超外差式收音机,如六晶体管电路等。还有一个缺点是占用空间大。
这种单匝环天线,要用一级简单的匹配电路与标准程式的输入电路进行匹配。我是用的一只场效应管和几只阻容件组成的这个过渡电路,也不复杂。总之,使用这个单匝环,可以立即感知它在嘈杂的电磁环境中的非凡接收能力。值得一试。不会令人失望。
在我的具体接收环境中,只有用这种单匝环天线,才能清晰地接收几十个电台信号。中波段也能清晰接收十几个电台信号。如果用可听作标准,用这个单匝环,可以接收到二十多个信号。
在具体使用时,转运这个单匝环,一定可以找到最佳接收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天线是在室内使用还是要架空在室外高处呢?

我是在四楼室内使用的。接收效果不错。在我的地下室工作间里,由于四周全是混凝土墙体,还是铁门,使用这种单匝环天线,几乎接收不到信号。
我的地下室工作间里,外来信号极端微弱,可室内干扰信号却十分强大!用示波器直接测量手指的电压,可以达到8V的峰峰值!这些干扰信号是市电引入的,极难消除。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单匝环天线,是最令我满意的低噪声天线。它的优点,噪声低,可工作频率范围大,涵盖所有广播波段,制 ...

谢版主回复。屏蔽线软,圈成圆环会不会变形(不圆),版主用什么做的骨架?金属类的恐怕都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版主回复。屏蔽线软,圈成圆环会不会变形(不圆),版主用什么做的骨架?金属类的恐怕都不行吧?

我是用两根尼龙细棒支成一个十字架,绕制成的菱形框天线。天线形状可任意,不必一定要圆形。

楼主:
这种单匝环天线是否可用金属支架?我想可能不行,但我没有具体实验。我想金属支架要是形成闭环,这个狭窄空间的信号一定会被这个金属环短路掉而无法接收电台信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两根尼龙细棒支成一个十字架,绕制成的菱形框天线。天线形状可任意,不必一定要圆形。

我思维僵化,老想着做一个圆形骨架,用扎带绑。十字支撑架也可以,谢谢!

网友:
我做了一个类似的莫比乌斯环天线,用的有线电视导线,制作简单,成本几乎为0,接孔雀石接收机,效果很好,收7050KHZ通联都没问题。

楼主:
用有线电视的电缆制作这种环天线,效果更是出奇地好!只是这种电缆现在不易找得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有线电视的电缆制作这种环天线,效果更是出奇地好!只是这种电缆现在不易找得到。

现在的卫星电视接收机连接天线的也是75欧屏蔽线,小电器商店有卖,应该不错。

网友H:
天线放大器里怎么没有电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天线放大器里怎么没有电源的?

朋友的意思是?

网友I:
这几天用作废了的窗帘铝条,随意做了一个直径90公分的大圆框,用宽带的信号线做了一个直径30公分的小圆框,刚才放在室内试用了一下,可以用在收音机的调频、中波、短波,效果比收音机自带的天线好很多。
看到楼主的资料图,觉得很简单,哪天抽空找来线材试试,楼主已经测试过,效果应该会不错。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几天用作废了的窗帘铝条,随意做了一个直径90公分的大圆框,用宽带的信号线做了一个直径30公分的小圆框, ...

DIYerS中有些言过其实的用词。中短波的小环天线算磁场天线,用到FM广播已经是波长相当的尺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天线放大器里怎么没有电源的?

電源是從電纜傳送進去的。

网友H:
对不起,没有说清楚。我是在天线放大器的图里没有看到电源,所以想知道怎么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不起,没有说清楚。我是在天线放大器的图里没有看到电源,所以想知道怎么供电。

请看54楼的加息。

网友J:
做天线,以前有做,现在没有条件做,想问问,有没有朋友试过将电视机的高频头的高放管换成3356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J:
做天线,以前有做,现在没有条件做,想问问,有没有朋友试过将电视机的高频头的高放管换成3356之类.

这个事情,前些天有朋友发了一个专门的帖子,您可以找找看,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事情,前些天有朋友发了一个专门的帖子,您可以找找看,参考一下。

不知道关键词搜索不到

网友:
求知版主您好:向您请教两个问题。1.这个单匝天线,我看这个意思是不经过放大器的话也可以直接接入收音机,是不是代表这个天线无需阻抗匹配?2.之前有论坛内的网友仿制您的天线,但是放大电路与您给的不同,您的放大电路是不是可以通过调谐增加接收效果?

楼主:
回朋友话。这个单匝环天线,与一般程式的超外差机相连时,应该有一个匹配电路。电路简单,可见我的贴内。那位朋友的电路,是实践过的,应该很好,可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K:
版主好  这个单匝小环天线必须配合高频放大器才能工作吗?75欧同轴线已经搞到了,是质量很好的那种。

朋友说得对,这个天线由于输出阻抗过低,无法与一般收音机的输入相匹配,所以,必须用一个过渡电路。我目前使用的电路在26楼,请朋友参考。另外,我想,如果把一般天线线圈的接地端断开,把这个单匝环天线串进到,也许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版主好  这个单匝小环天线必须配合高频放大器才能工作吗?75欧同轴线已经搞到了,是质量很好的那种。

谢谢老朋友的鼓励!我刚才大致画了一个示意图,如下面红框里的部分。也就是把原来天线的接地端断开后,把这个单匝环串联进去。应该是可以的。只是,这个天线的灵敏度可能不及一条两米长的真导线。

楼主:
另外,由于串联了一个单匝环天线,可能影响原机的跟踪,需要再对跟踪进行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K:
谢谢版主详细的讲解,我有一个某宝买的有源天线,没有大小环的那种,除了能放大噪音外几乎没啥用,我设.
...

现在的电磁环境过度恶劣,迫使我们不得不寻找新的,能够适应当前环境的方法。这个单匝环,已经有许多朋友制作过,都反映其接收效果是十分出色的。这真的很值得一试。
用什么方法,把这个单匝环与一般收音机耦合起来,这个是需要进一步地探讨的问题。我们一起进行有关实验,总能够找到又简单,效果又好的方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设想的也是这样,把原来的天线(原天线是在PCB上印刷的铜箔做天线了)部分去掉不用,把小环天线想办法 ...

这个天线的灵魂是真正的磁性天线,只接收信号的磁场部分,而把电场部分给屏蔽掉了。据有关资料,业已证明,电台信号在传播的过程中,其电场分量特别易于受到干扰,而磁场分量则很不易受到干扰。我们就利用这个规律,制作这个天线,只接收信号的磁场部分。这就把噪声给滤掉了。实践证明,这个方法十分有效。
接收用的天线,几乎全部屏蔽了起来,这个是制作的关键所在。

楼主:
上面的示意图是个圆环,其实制作时,可以是框形,菱形,可随意些,不拘泥。

网友L:
求版好,请问①这个天线用50欧还是75欧电视缆线好?②天线与后级高放间连接要用Q9,手上的商品机都是3.5天线口,放大输出是否要用SMA转3.5,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上面的示意图是个圆环,其实制作时,可以是框形,菱形,可随意些,不拘泥。

能不能把你的天线的实物图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求版好,请问①这个天线用50欧还是75欧电视缆线好?②天线与后级高放间连接要用Q9,手上的商品机都是3.5天 ...

我没有专意进行区分电缆是多少欧的,只要屏蔽层密实的就拿来用。至于如何把这个天线接到收音机上的接口,更是可以灵活掌握,不拘一格。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不能把你的天线的实物图发一下?

天线实物的图片,没有什么参考意义,就不用发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版主看一下照片中红线那一段需要连接吗?

从图上看,那是屏电缆的外层屏蔽网,应该做为“地”与外面相连的。要特别注意到电缆芯线的处理方法:1、芯线做为引出线的一端绝对不能与屏蔽网相连,否则信号被短路;2、端头的芯线与屏蔽网焊接在一起,再与引出线位置的屏蔽网焊在一起。

网友M(2024-01-22):
这个天线不错,要做一个玩。有接到汽车收音机上玩的吗,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天线不错,要做一个玩。有接到汽车收音机上玩的吗,效果如何??

这是个好主意。但我没有试过。我想,这个单匝环天线,不适合用于运动的设备,因为它的方向性太强啦。总不能为了接收,让汽车一直沿着一个固定的方向行驶吧?

网友:
谢谢版主回答,我是把汽车收音机家用的。

楼主:
这个可以有。

网友N(2024-04-26):
哪位老师试过没有,这种单匝屏蔽环天线和莫比乌斯环屏蔽天线,哪个更好一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N:
哪位老师试过没有,这种单匝屏蔽环天线和莫比乌斯环屏蔽天线,哪个更好一些呢?

我理解和猜测,可能莫比乌斯的好些吧

网友O:
各有所长,两款天线性能包括电气结构性能和物理结构性能上,我个人认为都各自有优点,求知老师的单匝环应该是莫比乌斯环的大哥。
但是求知老师的这个单匝环的其中一端的芯线是直接作为输出信号链接馈线,另一端则直接与馈线屏蔽网连接,难道这样就是正好与不平衡的馈线匹配,就不需要平衡与不平衡巴伦了吗?(这也是我搞不懂的地方)。
而我上的这张图上这两个环则是先通过一个平衡与不平衡巴伦转换,然后在连接到馈线。
不知道有何区别?还请老师解答。

链接:https://www.hamradio.me/antennas ... eceive-antenna.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O:
各有所长,两款天线性能包括电气结构性能和物理结构性能上,我个人认为都各自有优点,求知老师的单匝环应该 ...

看了兩種環在LF-MF段的接收比較,似乎不平坦度都比較大。
引自:https: / / www. hamradio.me/antennas/airspy-youloop-lf-mf-hf-mobius-receive-antenna.html

個人看法,如果在spilt loop結構下采取措施,使環路諧振在頻段的中心頻率上(形成一個預選器),有望將平坦度控制在正負3dB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