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线电视邻频调制器可以把AV信号转换成RF信号吗?

楼主(2021-03-21):
有线电视邻频调制器可以把AV信号转换成RF信号吗?

几年前在矿坛看的一个帖子,记不太清了,矿坛的搜索功能又几乎形同虚设,所以发帖求助。

网友:
有线电视调制器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当然,不过这东西不便宜~~~~~~~

固定频道,我有

网友:
找这个吗?TB有。

网友C:
可借助家用录像机在录像状态(AV),AV输入RF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借助家用录像机在录像状态(AV),AV输入RF输出。

這個具體怎麼操作,請示教,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频道,我有

是幾頻道,VHF頻段還是UHF頻段?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幾頻道,VHF頻段還是UHF頻段?

你要几频道的,我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具體怎麼操作,請示教,謝謝。

就是把音视频转换成RF射频信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幾頻道,VHF頻段還是UHF頻段?

录像机一般有: IN(AUDIO  VIDEO)   OUT(AUDIO  VIDEO)四个莲花插座,一般VIDEO标记为红,AUDIO标记为白,把音频信号源接IN(AUDIO),视频信号源接IN(VIDEO);

把RF输出接电视(注意RF是:一个输入,一个输出),RF旁边有一个TEST开关打开,电视可接收到测试条信号:一般是两粗竖条,收到后关闭TEST,

调录像机前面板磁迹/频道开关钮(-)由一频道转为(AV)状态,电视即可接受收到信号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录像机一般有: IN(AUDIO  VIDEO)   OUT(AUDIO  VIDEO)四个莲花插座,一般VIDEO标记为红,AUDIO标记为 ...

多謝支持和幫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謝支持和幫助。

不客气!只要高兴就好!

网友:
我2003年买了一只智能数码增台器,将有线电视信号转换成射频信号(VHF第2频道)供电视机高频头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