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好,有没有国产管能带换EL91 6AM5的耳放管呢?求指教?

楼主(2021-03-21):
管子参数如图,求大神们支招1

网友A:
RCA的5686比较接近,屏极250V/27mA,帘栅极250V/5mA,-12.5V(390K)负载阻抗9K,输出功率2.7W。价格比较便宜。

网友B:
耳放用五极接法,噪声有点大啊

网友:
用6j*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耳放用五极接法,噪声有点大啊

五级只用三极管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A的5686比较接近,屏极250V/27mA,帘栅极250V/5mA,-12.5V(390K)负载阻抗9K,输出功率2.7W。价格比较便 ...

一个七脚一个9脚不一样啊

网友:
国产管没有代换的型号

淘宝倒是有一个最便宜的CV136,56元一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七脚一个9脚不一样啊

那就明确地告诉你,国产管可以直代的没有。

网友:
用国产6J5,个别管脚接线要调整。

网友:
你上淘宝上面搜索一下6AK6(全新RCA的;宝马的)价格与国产管6P1一样。这个管与你的EL91各个方面包括电参数非常接近 ,可以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