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卡座改直驱电机实验

楼主(2021-03-21):
去年收了个先锋卡座音质还不错,今年测试一下抖晃率有点高自录放大约0.12%,一直想DIY一个直驱卡座,于是决定把这个卡座改造成直驱。用软驱的主轴电机嫁接到飞轮上就行。

网友A(2021-04-24):
楼主这个电机有点操蛋,它的定子是有极爪的铁芯的,这样电机磁极与气隙的磁阻不均匀,有可能会导致换相抖晃,虽然三相多极结构抖动并不太明显。录像机的直驱主导轴电机只是扁平线圈夹在磁环和外罩底板构成的闭合均匀磁路中的,转动时毫无顿挫感。

而收录机的电机虽然只有三个磁极,但极爪却很大,大到可以横跨两个磁极,胶体的定子磁极磁性相对也不是很强并闭合无级过渡,这样转起来时力矩过渡平稳均匀,再加上扁平的形状和皮带飞轮来降低抖动

楼主:
已经安装完成,测试结果发现不稳定,最小时0.06最大0.38如此巨大差距还不知道什么原因。怀疑压带轮和收带系统。还有就是电机超载运行。

楼主:
连好排线,眼睛花了焊着吃力

网友(2021-03-21):
期待改制成功

网友B:
收带轮的动力怎么改 ? 快进、倒带的动力呢?

网友C:
怎么调整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带轮的动力怎么改 ? 快进、倒带的动力呢?

用原来的电机,只是主导轴直驱

楼主:
也不太难,软驱电机轴已经去掉了,磁极和电驱之间有0.5mm间隙估计够用。安装用同直径对齐的办法。把直径小的用合适厚度的纸一圈或多圈弄成和大直径的一样。稍后上安装磁极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调整速度?

换软驱的晶振原来是4M转数300,我的这个卡座主导轴直径2.5MM需要360转,估计4.8M晶振就可以。其他根据主导轴直径算转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软驱的晶振原来是4M转数300,我的这个卡座主导轴直径2.5MM需要360转,估计4.8M晶振就可以。其他根据主 ...

奥,这样。我一直不知道软驱转速是怎么控制的。期待您的改造结果。

楼主:
终于有时间继续了,这阵子单位忙的厉害。粘磁极。胶一定要慢干的不然不容易安装。

套

套在磁极上

套在磁极上

再套在涂好胶的飞轮上

再套在涂好胶的飞轮上

楼主:
刚刚用704胶粘上等明天胶干了就可以安装了。

网友:
等待大功告成

网友D:
望改制成功后再测试抖晃率,比较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望改制成功后再测试抖晃率,比较一下。谢谢!

必须的。但是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网友:
加油! 相信你必能成功。

网友E:
抖晃率有点高,和压带轮也有关,和主轴是否松动也有关,因为不是双转轴,所以和磁带还有一点点关系。支持创新,支持折腾!

网友:
用不用做动平衡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抖晃率有点高,和压带轮也有关,和主轴是否松动也有关,因为不是双转轴,所以和磁带还有一点点关系。支持创 ...

我也觉得直驱的抖晃率可能不低,尤其是有凸极结构的电机。记得书上说直驱用磁滞同步电机要好。我个人理解感应异步也很平稳,但之前提到电唱机的罩极异步时收到坛友的质疑,我觉的它用于电唱机时都是采用塔轮减速,抖晃不是电机本身造成而是塔轮与唱盘的摩擦造成的。
不知道用加大飞轮是否能解决。

网友F:
效果怎样?改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效果怎样?改好了吗?

不要看了,我觉得他不会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直驱的抖晃率可能不低,尤其是有凸极结构的电机。记得书上说直驱用磁滞同步电机要好。我个人理解 ...

加大加重飞轮可以减低抖晃率,但是不能克服皮带和电机带来的抖晃和带速不稳。

楼主:
安装完成看看效果要是效果挺好就不做了,我要求不高1.带速稳定不随温度变化2.抖晃率低于0.06%就可以了。

楼主:
电驱安装成功,已经可以自由转动了。等连接好排线再上图片。手机拍的照片不能上传需要相机拍照痛苦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驱安装成功,已经可以自由转动了。等连接好排线再上图片。手机拍的照片不能上传需要相机拍照痛苦

祝贺!我一直用手机进入论坛,手机拍照上传。电脑上传图片很不好弄,已经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安装完成看看效果要是效果挺好就不做了,我要求不高1.带速稳定不随温度变化2.抖晃率低于0.06%就可以了。

业余条件下怎么测抖晃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祝贺!我一直用手机进入论坛,手机拍照上传。电脑上传图片很不好弄,已经忘了。

你用的安卓系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业余条件下怎么测抖晃率呢?

有专用软件

网友(2021-04-20):
引用 楼主:
你用的安卓系统的吗

华为,安卓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专用软件

多谢分享!

网友:
马克看效果

楼主:
电机旋转方向反了,任意2相倒线。希望今晚能完成固定。不过有个不好的兆头,有运行噪音。不知道带负载会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电机有点操蛋,它的定子是有极爪的铁芯的,这样电机磁极与气隙的磁阻不均匀,有可能会导致换相抖晃 ...

亲这个电机定子极爪很多磁极无缝隙,磁极与气隙的磁阻应该比较均匀。这个是电脑软驱电机,估计旋转稳定性会很好。

楼主:
现在问题是反转不成功,转一小会就停了。运行噪音发现是安装不良造成的。

求助谁知道怎么改

网友C:
我一直认为这种多极的只不过在同样转速下降低了电磁力波动频率(每个磁极与定子凸极之间的力必然是经历小-大-小这样的循环),抖动的频率应该可以算出来,关键是抖动的力度有多大?
资料上说最好的是交流同步磁滞转子的电机,我个人认为交流异步感应电机也应该很平稳,不过我后者的观点在电唱机改造讨论时也受到质疑(坛友认为老电唱机都是感应电机,振动噪声大,可我认为那是机械部分造成的),我单独玩过多个感应电机,放在桌面上,很稳很稳,如果有振动也应该是转子动平衡不好导致,那么业余情况下可以拆开自己做修整,也可以找仪表级别的感应电机。
所以我也期待楼主的最终结果,如果抖晃频率低于25~30Hz,那么是否不用管它了呢?
这样想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问题是反转不成功,转一小会就停了。运行噪音发现是安装不良造成的。

求助谁知道怎么改

是否可以交换两相绕组的引线?

网友G:
楼主也是尝试,赞一个!
看看索尼的DD9,那是俩盘式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认为这种多极的只不过在同样转速下降低了电磁力波动频率(每个磁极与定子凸极之间的力必然是经历小- ...

这个电机是电脑软驱的电机转速300/分,一秒5转等于5Hz如果有25-30Hz的抖动,电脑怕是无法读取数据了。倒是这个电机的带载能力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也是尝试,赞一个!
看看索尼的DD9,那是俩盘式电机。

看看这个如果成功就挂皮带做闭环走带实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机是电脑软驱的电机转速300/分,一秒5转等于5Hz如果有25-30Hz的抖动,电脑怕是无法读取数据了。倒 ...

如果是5Hz的周期稳定的抖动应该不会影响声音吧?通常说的抖动是指非周期性的且引起的噪声进入可闻范围了吧?
这样的话,感觉楼主应该能成功。

楼主:
录音机的线路输出或者耳机接口输出到电脑的线路输入,找一本录音3000hz的磁带播放,然后点开始就行

楼主:
反转不成功,无论怎么对调接线都不能反转

楼主:
只要努力就能成功,最后一下成功了。接下来固定好就可以试机了。

关于调转向的经验:必须先调霍尔A.C对调,然后调相线两两对调到反转为止。

我一开始瞎调一会霍尔线一会相线调了10几种也不行。

楼主:
不知道能看清楚不

网友:
不太清楚。

楼主:
看字,稍后我写一个这款索尼软驱的接线改制说明。

网友:
坐等楼主成功!!!

楼主:
居然需要不合理的方法固定安装。凭感觉确定安装位置。粗略安装保证电机运转听噪音移动定子,噪音最小时拧紧螺丝。胶水固定。一开始各种方法都没有这个办法好这个办法运行噪音最小。

楼主:
开胶了,原本像最后一图就好了。已经好了看电路板粘的歪想重新粘取下来时开胶了

网友:
原软驱的负载应该比录音机小多了吧?

网友C:
另外4.76cm/s.  2.5的主导轴应该363~364rpm吧?360的误差在允许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4.76cm/s.  2.5的主导轴应该363~364rpm吧?360的误差在允许范围内?

确实慢一点,以前的测试带在这上面2975Hz。头疼不稳定,找不到原因。没有方法。

网友H:
感觉这种做法意义不大,用微型步进电机驱动大飞轮效果应该更好。 或者直接上LX401电控机芯

楼主:
微型步进电机不知道哪里买得到合适的啊 LX401需要皮带啊,现在还有生产录音机皮带的吗。我的777抖晃率测试过只有0.06-0.09%估计皮带被换过了。原厂皮带估计是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感觉这种做法意义不大,用微型步进电机驱动大飞轮效果应该更好。 或者直接上LX401电控机芯

统一大飞轮方案。感觉降低抖晃率前两个措施应该是皮带、大飞轮。

网友H:
引用 楼主:
微型步进电机不知道哪里买得到合适的啊 LX401需要皮带啊,现在还有生产录音机皮带的吗。我的777抖晃率测试 ...

微型步进电机我用过3.5吋软驱的进盘电机。我手上有三个。代替主导轴电机速度可以比较精确。其他不了解。
LX401机芯我有几台。(抖晃率在0.08%左右。资料参考)  都带全电控电路板。有意可交流

网友H:
引用 网友H:
微型步进电机我用过3.5吋软驱的进盘电机。我手上有三个。代替主导轴电机速度可以比较精确。其他不了解 ...

微型步进电机我用过3.5吋软驱的进盘电机。我手上有三个。代替主导轴电机速度可以比较精确。其他不了解 ...

LX401机芯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微型步进电机我用过3.5吋软驱的进盘电机。我手上有三个。代替主导轴电机速度可以比较精确。其他不了解 .. ...

亲,原厂皮带还能用吗?前面我说过没有原厂皮带,性能大打折扣。前面28楼有测试程序下载测试看看

网友H:
皮带只要不老化,尺寸合适。对音质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皮带只要不老化,尺寸合适。对音质有影响吗。

在机芯上长期不转不会有皮带轮硬弯吗?

网友H:
橡胶制品而且比较薄,需要的话用开水烫一下。都不是事。
我单位就是生产轮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橡胶制品而且比较薄,需要的话用开水烫一下。都不是事。
我单位就是生产轮胎的

还有这方法,以前不知道。回头试试。

楼主:
后改的直驱不动,把皮带安上,直驱电机不加电,调整带速为2970Hz(我有一个自己录得测试带频率3000Hz)直驱电机加电带速为2975Hz。自录放频率稳定3000+-0.5抖晃率0.05-0.08.之所以带速调整在2975是之前直驱时带速就是2975只是抖晃率不稳定。看来是电机功率太小。

我找个录像机电机再试。

楼主(2021-05-29):
心有不甘,这些日子这件事耿耿于怀,今天想出一个主意打算用三极管给芯片做电流扩展。明天试试。

网友E(2023-07-21):
工程进度如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程进度如何了?

拆了需要换驱动芯片SONY这个驱动芯片只有0.7W,现在这个就是只能坚持不到1分钟的高指标,然后性能下降。找到应该三星的软驱芯片功率大些有1.7W.

等有心情在搞

网友(2023-10-25):
很能折腾,期待您的成功!

网友:
静候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