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管 6g2 6n15 6p9p 推挽

楼主(2021-03-21):
坛友,老师好

尝试做推挽机, 从垃圾管开始,烧了碎了不可惜。

电路图如下

阴极电容,局部和环路反馈没有画

6G2是被6n15自举的主电压放大,放大倍数接近mu值,6n15因为有自举电路,再加上局部副反馈可以让上半边阻抗下降并且,,所以上下阻抗趋近相同,6p9p比较难搞,弄死只能出8W功率。

各位看看有没有能改进的地方?

谢谢

效果好的话可以换成12AX7 6DJ8 EL84。

网友:
6P9P,6P15不是垃圾,很好的管子,性价比很高。只是在JS嘴里说成垃圾。不然他们的洋货怎么能卖出高价。

网友A:
感觉末级那100欧阴极电阻上边应该并上一个电解电容。因为本来五级管标准接法内阻就足够大了,阴极电阻若再不并电容,那内阻将更大,导致阻尼更加不足。

网友:
要想换管就得用9脚管座或用八脚管座。用了7脚管座再想换9脚管就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末级那100欧阴极电阻上边应该并上一个电解电容。因为本来五级管标准接法内阻就足够大了,阴极电阻若再 ...

您说的对,最后还是加上了电容,谢谢。拜读过您的贴。

之前增加管子阻抗为了抵抗漏抗影响,现在有了输出变RC校正这个方法,从源头把问题解决了。

另外请教一下,甲乙类推挽,每一个管电流都是不对称,也可以说偶次谐波,阴极电容上电压必定会受到输入信号幅度影响,工作点也会变。有什么不利影响?怎么克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对,最后还是加上了电容,谢谢。拜读过您的贴。

之前增加管子阻抗为了抵抗漏抗影响,现在有了输 ...

不利影响就是失真度增加,解决办法就是取消阴极电阻,改成固定栅负压。

网友B:
楼主老师:将6P9P三接就很好。

不必换6P14(EL84)。

6P9P三接推挽输出功率也可达到8-9W。

网友:
5元一只吧。好像记得是这样。中频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老师:将6P9P三接就很好。

不必换6P14(EL84)。

您说的有理,这管子三接输出功率和标接差不多,只是需要更大的输入信号推。另外有点不明白,按照管子手册上的三接特性图,除非栅极用到正压,推挽怎么看都只能出7W。还有什么可以逼出功率的方法?

网友A:
电压提高到400V,Zp-p=8-10K,可出9W。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提高到400V,Zp-p=8-10K,可出9W。

谢谢指教,仿了一下,Zp-p 12.9K, Ua 390V, Ug2 230V, 出10W @1Khz。确认不会出X光的情况下,是时候实做试试了。大出血买了20个管子在路上。

网友C(2023-03-25):
小白问一下,为什么6J6两支并联,一支推力不够吗?可不可以用别的管一支代替?

网友:
6J6=6N15,共阴极双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白问一下,为什么6J6两支并联,一支推力不够吗?可不可以用别的管一支代替?

坛友农家小摄您好,

U2/U4这个位置的管子需要高跨导才构成好的自举效果。

由于垃圾管的跨导不够高,所以俩管并联,并联后管电流也要加倍,好处就是R5 R6可以用的比较小那么所构成的极点就远高于音频。

并联有代价的,首先要防止变成推挽uhf振荡器,其次要提供足够的电流不然跨导出不来。

从仿真的结果估算,跨导高于8性能已经足够好,并且继续加大跨导带来的收益并不多。但是跨导低于5性能就不能接受了。

可以用任何高跨导管子放在这个位置,哪怕是功率管也是可以的, 5级管三接也是可以的,但是灯丝耐压要设计避免超限。

这几个管子价格也不便宜了。但依然是垃圾管中的垃圾管。

没有必要收集太多管子,最后发现6n2/6g2 这类的管子5000小时用下来工作点基本不变化,人入土了几百个管子咋办?

6p9p不耐用,或者说5级管都不耐用,1000小时电流就下降到80%了。

我也在找跨导足够高的垃圾管,还有垃圾功率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友农家小摄您好,

U2/U4这个位置的管子需要高跨导才构成好的自举效果。

感谢老兄详解,受教了!

网友:
楼主老师,最终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