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D-1收音机的疑惑

楼主(2021-03-22):
弄了个比较奇怪的收音机,中波无磁棒天线,需外接天线,调频在200-500MHz?可以通电,中波可以收到一两个台,调频不在调频广播范围故收不到台,,用料扎实,估计是专业用途的古董接收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

图三......

楼主:
取下了四个屏蔽罩的芯片

网友:
可以接收气象广播。

楼主:
底部图片一张....

楼主:
调频高频放大部分

网友B:
什么年代了,还搞这么小的图片?根本就看不清楚。

网友C:
丹东无线电十六厂 铁路 电子调度监督设备

网友:
貌似有短波,值了

楼主:
无短波频道,只有中波和调频,拾音三波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丹东无线电十六厂 铁路 电子调度监督设备

多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年代了,还搞这么小的图片?根本就看不清楚。

不好意思手机上传的

楼主:
机芯如图......

网友D: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d=918111&extra=
我有一台一模一样的收扩机。
严格的说这个机器,只有中波,那个所谓的FM,其实是无线话筒用的,或者说是无线传声器。
这个机器,应该配套的有无线话筒,转换开关调到FM这个位置,其实是无线传声,把接收到无线话筒的声音放大通过喇叭播放出去。

这个机器改FM广播,很简单,直接换普通FM高频头即可,改后灵敏度和音质都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刻度盘应该没调频才对,500~200表示中波的波长,单位是米或者公尺,600k对应500米波长,1500k对应200米 ...

的确是调频波段,看频率微调下面的波段选择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8111&extra=
我有一台一模一样的收扩机。
...

多谢提供资料,是一样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8111&extra=
我有一台一模一样的收扩机。
...

友好,改高频头可以改好吗?先把原理图绘出来看看能否改好.

楼主:
高频头原理图,看起来可以改成88-108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