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舌簧喇叭线圈的电阻

楼主(2021-03-22):
舌簧喇叭线圈的电阻应该是多少?晶体管收音机使用的,有的说80欧,有的是300欧。电子管收音机使用的是1000欧,还有其他阻值?

网友A:
舌簧喇叭线圈的直流电阻,或负载阻抗,不同的舌簧喇叭也是不一样的,舌簧耳机也是如此,如果手头有,当然是直接测量一下就行了,如果是指阻抗,测量出的线圈直流电阻要比交流阻抗低一些,万用表通常测量的就是直流电阻,实际阻抗要比测量的直流电阻值要高一些。只能作参考,而且交流阻抗实际也是跟信号的频率直接相关联,所以,实际上喇叭的交流阻抗也是指以某个主要频率参考点作参照的,也并非指所有的音频交流阻抗都一样。

网友:
大概记得1.5-2K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舌簧喇叭线圈的直流电阻,或负载阻抗,不同的舌簧喇叭也是不一样的,舌簧耳机也是如此,如果手头有,当然是 ...

准备做舌簧喇叭查资料说晶体管收音机的直流电阻80欧,有一个2.5寸舌簧喇叭直流电阻是300欧,电子管收音机的舌簧喇叭直流电阻是1000欧,特此请教一下!

楼主:
电子管收音机的舌簧喇叭接触的少,修过一个舌簧喇叭直流电阻是1000欧,看书上说1000--2000欧!

网友B:
农村有线广播那种大口径舌簧喇叭直流电阻是10千欧。

网友:
有线广播及老式电子管收音机用的8寸(200mm)舌簧喇叭,其线圈用0.08mm(44号)漆包线绕4200~4500圈,直流电阻1000欧姆,1000Hz阻抗9000欧姆,标称功率0.1W。资料来源——《农村有线广播》。晶体管收音机用的65mm舌簧喇叭电阻较小,从80~600欧姆,甚至还有推挽功放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线广播及收音机用的8寸(200mm)舌簧喇叭,其线圈用0.08mm(44号)漆包线绕4200~4500圈,直流电阻1000欧 ...

就是说晶体管收音机用80--300欧,电子管收音机用1000欧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农村有线广播那种大口径舌簧喇叭直流电阻是10千欧。

应该是交流阻抗是10K吧!

网友D:
若是用原舌簧喇叭的线圈骨架,用0.1的线绕满阻抗约7000欧,用0.09的线绕满阻抗约9000欧,用0.08的线绕满骨架阻抗约10000欧。(经验数据)
用在半导体收音机上,用原骨架时用0.19的线绕满骨架阻抗约60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若是用原舌簧喇叭的线圈骨架,用0.1的线绕满阻抗约7000欧,用0.09的线绕满阻抗约9000欧,用0.08的线绕满骨 ...

是不是电子管收音机用的最好直流电阻大于1000欧,晶体管收音机的直流电阻80--600欧取多少比较合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电子管收音机用的最好直流电阻大于1000欧,晶体管收音机的直流电阻80--600欧取多少比较合理。

       国外早期电子管机器中用的舌簧喇叭的阻抗是为了和原机中的功放管进行匹配。若用国产6P1,6P6P,6P14等做功放,则阻抗应在5000---6000左右,可用0.11漆包线绕满原骨架即可(经验数据)
       国产半导体收音机中采用舌簧喇叭的商品机较少,早期的山东产的一种来复再生两管机中采用舌簧喇叭,它用的是5吋喇叭的铁架,线圈骨架则是通用的,它是用0.2的线绕的,估计阻抗约300---500欧。半导体机用的舌簧喇叭阻抗在300-----600欧都可以。
      测量线圈的直流电阻来估算阻抗的方法,我未用过,一直是用老的方法,即在同一骨架上的绕组,其阻抗比为圈数的平方比。
      以上希望对您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外早期电子管机器中用的舌簧喇叭的阻抗是为了和原机中的功放管进行匹配。若用国产6P1,6P6P,6P14 ...

讲解的很详细,受教了!

网友(2021-05-04):
以前用过一只。晶体管用的,几百欧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