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海河401收音机

楼主(2021-03-22):
新淘了一台海河收音机,不能收音,晶体管的引脚电压正常,在基极输入信号能收到有杂音的电台,在路测量磁棒和磁芯线圈电感相差几十微亨,原机看似没有怎么动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调试?

先声明我也是爱好者,这一段时间捣鼓收音机,根据我的经验是线圈的问题

楼主:
请问如何调试?

网友:
        拍一组海河401的照片特别是内部图贴上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声明我也是爱好者,这一段时间捣鼓收音机,根据我的经验是线圈的问题

同道,这几天捣鼓一台春雷605晶体管机子,管子电压都对,不响,最后信号注入法发现有个中频线圈断了,外面看金属壳子很新,里面铜丝引脚估计中周厂商当时采用的助焊剂不是松香,或者用了烂漆皮的药膏,残留腐蚀了漆包线。幸好不是齐根断。太细了,没法刮,用调温烙铁开到最高温度,把漆膜烫掉终于焊好了。已经出声了。楼主不妨采用这个朋友建议,重点量下线圈通不通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机为罕见机种,如果原来的零件没有动过,建议不要修理,保持原状。一旦动烙铁换元件,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尽量少动,保持原貌,但是也要修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道,这几天捣鼓一台春雷605晶体管机子,管子电压都对,不响,最后信号注入法发现有个中频线圈断了,外 ...

线圈测了没有断,两个调谐线圈电感有差别,没有确认前不想大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声明我也是爱好者,这一段时间捣鼓收音机,根据我的经验是线圈的问题

是的,应该是线圈没有匹配!

网友D:
就是一台双调谐普通来复再生四管机,调整起来不难,调整方法已在我的帖子中回复。

网友:
对不起,重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同道,这几天捣鼓一台春雷605晶体管机子,管子电压都对,不响,最后信号注入法发现有个中频线圈断了,外 ...

春雷605真不错,我也收了一台,三个波段都折腾好了。收音洪亮好听,不错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一台双调谐普通来复再生四管机,调整起来不难,调整方法已在我的帖子中回复。

找到故障了,磁芯线圈的输入接地短路了,现在能够收音了,效果不太好,再按您说的调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春雷605真不错,我也收了一台,三个波段都折腾好了。收音洪亮好听,不错不错。

祝贺你,淘到心仪的收音机并修好是一种享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春雷605真不错,我也收了一台,三个波段都折腾好了。收音洪亮好听,不错不错。

谢谢!现在还有问题,我用硅PNP管代替原机器的3AX31(估计原来修过,原图是3AX81推挽对管),声音很大,但几乎没有低频,声音太尖细,难听。顺便请教一下老大,管子不对吗?(安森美的15033,PNP,放大倍数70,CE电流5A,最大截止频率30MHz)。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谢谢!现在还有问题,我用硅PNP管代替原机器的3AX31(估计原来修过,原图是3AX81推挽对管),声音很大, ...

原来是3AX81推挽,为啥要换?

网友F:
在路测量磁棒和磁芯线圈电感相差几十微亨 :从这个看,你离会修收音机还有很大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路测量磁棒和磁芯线圈电感相差几十微亨 :从这个看,你离会修收音机还有很大的距离!

慢慢来,继续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来是3AX81推挽,为啥要换?

回复:一时找不到81原来机子上EC击穿,单位工作台元件盒里满脚踢的硅P管或N管,懒得买,顺便好奇效果。最后目前发现还是老老实实找同型号

网友:
硅管和3ax81或3ax31锗管,完全不同,电流方向也不同

网友G:
我也有一台海河401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有一台海河401

品相真好

网友G:
喇叭布换过的,不过和原机颜色是相同的,调谐旋钮是用有机玻璃自己做的,不够规范。谢谢观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喇叭布换过的,不过和原机颜色是相同的,调谐旋钮是用有机玻璃自己做的,不够规范。谢谢观赏

请问音量钮是原装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问音量钮是原装的?

回复ZWDA,音量钮是后配的,不是原装,是个成品旋钮,调谐钮是用有机玻璃和饮料瓶盖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回复ZWDA,音量钮是后配的,不是原装,是个成品旋钮,调谐钮是用有机玻璃和饮料瓶盖做的。

谢谢!回复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