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F卡里装的啥启动?

楼主(2021-03-22):
奔腾台式机,网购的CF卡(8g)。主要玩DOS用,兼顾Win3.1、Win95。

CF卡启动画面如下:貌似是FreeBSD(类UNIX系统)

输入命令?画面:

输入命令 ls 画面:

另一张CF卡 (4g) 启动画面如下:

请问:
1、这两张CF卡,分别装的是什么启动?(FreeBSD、grub用处大吗?)
2、怀疑CF卡已装有多个系统(比如:DOS、Windows、Linux),如何查看(启用)?

网友:
好像你启动失败了,不然不会进 grub,应该是进 login 或者 single user 模式

网友:
你的CF插上 ,然后 fdisk -l /dev/你的卡 查看分区
Windows分区和Linux或者BSD是很大区别的
Windows是FAT和NTFS
Linux EXT2、EXT3、EXT4、等
BSD 是UF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