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讲机问题

楼主(2021-03-22):
请教前辈,小弟新淘了两部对讲机,一个是E达通E600,一个宝锋BF999。有两个问题:1、这两个不同品牌的对讲机之间是否可以通讯使用;2、电池充电,我用鳄鱼夹直接连接电池+,-触点,提供8V直流电是否可以?另外两个触点的作用是什么?一个标T,一个标ID;

网友A:
频率相同的对讲机不同牌子也可以通话,7.4V的电池,如果是锂电需要使用的恒压恒流电源充电,但要区分好正负极,千万不能接错,不能直接用8V电源充电,一是充不满,二是容易过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相同的对讲机不同牌子也可以通话,7.4V的电池,如果是锂电需要使用的恒压恒流电源充电,但要区分好正负 ...

请教前辈,过流会有什么问题?我短时间充一会可以吧?试试电池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前辈,过流会有什么问题?我短时间充一会可以吧?试试电池是否有问题。

如果内部的电池保护电路正常会保护断电,如果保护电路设置保护电流过大或失效,电池可能减寿,过热,鼓包,爆炸都可能,
想测试可以用稳压电源充电,如果没有恒流功能,可以先测量电池电压,然后调到比电池电压略高开始充,也可以串电阻限流临时充电

楼主:
谢谢前辈指点,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