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电机铭牌是不是既可以接220v也可以380v

楼主(2021-03-22):
最近想给洗车机买个马达,看着这个转速,功率正合适,
这种铭牌是能接220吗?
另外还想请教下,380的电机,改变接线,功率大概能少多少?

网友:
买个变频调速器就行了 ,有这种单相变三相的产品。

网友A:
这种电机实际上是单相220伏的,三角形接法就要接三相220伏,星星接法就要接三相380伏,你说的380伏电机,不知道是什么接法,也就不能回答你下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机实际上是单相220伏的,三角形接法就要接三相220伏,星星接法就要接三相380伏,你说的380伏电机,不 ...

感谢,这个电机西门子的,成色不错,400块钱 1.5kw,这个价还可以吧

网友B:
这是西门子三相电机,不能用于220伏单相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西门子三相电机,不能用于220伏单相电。

你好 请教下铭牌上那个220/380 三角Y,不是220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 请教下铭牌上那个220/380 三角Y,不是220的吗?

铭牌上说的是220也是三相电,用三角形接法,380用Y型接法,可是咱们的220伏是单相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铭牌上说的是220也是三相电,用三角形接法,380用Y型接法,可是咱们的220伏是单相

谢谢 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铭牌上说的是220也是三相电,用三角形接法,380用Y型接法,可是咱们的220伏是单相

这个加电容,也能改220吧,发热,效率低点也没事,能有1kw就行

网友D:
三角形接法可以用于220V。如果是单相电,可以加个移相电容,容量一般每千瓦50--100微法(年纪大了不大记得清!供参考),可以用洗衣机或空调压缩机电容并联使用。输出功率大约打七折(与电容大小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角形接法可以用于220V。如果是单相电,可以加个移相电容,容量一般每千瓦50--100微法(年纪大了不大记得 ...

三相电机为星型接法时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加电容,也能改220吧,发热,效率低点也没事,能有1kw就行

电容容量的经验公式

100W功率对应7微法的容量,也就是说,1KW的电机用70微法左右的电容就可以。这个数值只是个大约数,可以根据自己的负载情况进行调整。

只建议改1.5KW以下的电机,改过以后功率会衰减,不能带重型负载,如果功率稍大于1.5KW,需要再加一个启动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角形接法可以用于220V。如果是单相电,可以加个移相电容,容量一般每千瓦50--100微法(年纪大了不大记得 ...

请教下您,这个铭牌上标注了三角 y接法,y是不是又叫星形接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您,这个铭牌上标注了三角 y接法,y是不是又叫星形接法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容量的经验公式

100W功率对应7微法的容量,也就是说,1KW的电机用70微法左右的电容就可以。这 ...

启动电容,电机运转起来以后,是不是要断开?单相的好像有个甩块,这种自己加的启动电容怎么断开啊

主要是看上了这个牌子,1.5千瓦,也就400块钱

要不买个单220进,3相220出的变频器,又是200多

不知道这个电机是否还值得这样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启动电容,电机运转起来以后,是不是要断开?单相的好像有个甩块,这种自己加的启动电容怎么断开啊

主 ...

不用断开电容,负载小一点就行,运行时观察电机温度

网友:
    真费劲直接买个220的电机就完了

网友:
买个单相电机不好吗?用单相电带三相电机没什么好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以为220就是单相的吗,在110V单相电源的国家,220V是三相的标配,很多外资工厂自带的设备都是220V三相 ...

谢谢 学到了!

网友F:
西门子的电机的确是个好东西,但受使用条件限制。要是先了解清楚了再买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西门子的电机的确是个好东西,但受使用条件限制。要是先了解清楚了再买就好了。

谢谢 400块钱买个3相1.5千瓦西门子,感觉不亏,淘宝上铝线电机好像这个功率的
也超400了

网友:
首先要注意的是电源是单相还是3相,如果只有单相电源,也就是说只有220v的电源这个电机不能直接用,因为电机是3相电机;3相电机用于单相电源可以配个变频器,变频器有单相转3相的功能,还能调速等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请教下铭牌上那个220/380 三角Y,不是220的吗?

回矿友,该电机是用于三相电的异步电机,不能用于单相电,切勿误购。
            该电机可用于三相三线制220伏,也可用于三相四线制380伏。
             单相电机一般都接有外接电容一到两个。外壳上看得见且铭牌上有接法,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矿友,该电机是用于三相电的异步电机,不能用于单相电,切勿误购。
            该电机可用于三相三线 ...

谢谢您,不买了,虽然不到400块钱,但是要配一个2相进3相出的变频器
太麻烦了,也不划算,

网友G:
应该买,西门子电机很好的,配上一个单相输入的变频器即可(变频器输出都是三相)。好处是洗车机柱塞泵软起动,而且可以方便地通过调速来调整水压,必要时短时间可以将频率升至55赫,获得更大的水压。我把车间里的台钻都改成变频调速的了,变换大小钻头时完全不用费劲用塔轮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买,西门子电机很好的,配上一个单相输入的变频器即可(变频器输出都是三相)。好处是洗车机柱塞泵软起 ...

谢谢,请教下您买的什么牌子二相进三相出变频器?好像很多这种都是杂牌,不知道时间长了是否靠得住

网友H:
找一个220单相进,380三相出的变频器 很好用,能控制调速又节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找一个220单相进,380三相出的变频器 很好用,能控制调速又节能。

谢谢 给推荐个牌子,网上看了下,好像单相进三相出的,都是小厂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单相变频器,国产的,淘宝一搜一大把,几百元。好点的比如ABB的ACS55单相变频器,一千多,还不带面板,可以 ...

谢谢您啦,我去找找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给推荐个牌子,网上看了下,好像单相进三相出的,都是小厂产品,

大厂台达变频器性价比不错,可以考虑二手的便宜很多。

网友:
台达变频器性价比不错,可以考虑二手的便宜很多,但是买时要看准,仿品很多

网友:
家用可以找个单相220V的变频器,输入单相220,输出三相220

网友:
这电机是三相电的,指的是可以两种接法,不建议改单相电,可用变频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启动电容,电机运转起来以后,是不是要断开?单相的好像有个甩块,这种自己加的启动电容怎么断开啊

主 ...

没那么贵,几十块钱就能买到。最简单的那种横机变频器就行,我记得最便宜四十多买过。七八十左右论坛我记得也有的出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有这种变频器哟

这个可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I:
网上查看,还有用倍压整流的
原文如下:
用过,不咋地,里面并不是用变压器升压的,只是进行了倍压整流而 ...

谢谢您,前几年2进33出的变频器,确实都是小厂产品,不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
其实很多diy玩家,家用根本接不了3相电,用这个也是无奈

网友:
我滴那个天呢,买个洗车机刚多少钱啊,我买的熊猫洗车机刚700块,8个压力,轻松把雨刷打飞。

网友(2021-11-18):
这个电机,用于三相电源,线电压可以是220伏。也可以是线电压380v,我国是线电压380V的三相四线制的国家,只能用于后者,接成Y形就行。家庭民用是220v单相,接电容移相运行没有必要,效率太低。

网友(2022-01-13):
我就是搞低压电气维护的,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这个可以用市电220V电压的。
我们常说的,所谓的220V与380V指的是相电压与线电压之间的电压,并不需要变压器什么的。发电站发出来的电,经过高低变压器输送到我们手里,通常是四根线,其中一根是零线,另外三根是相线,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火线。零线与相线之间的电压是220V,相线与相线之间的电压是380V,220/380就是这样来的。这四根线在发电站其实是连在一起的,组成字母“Y”的形状,“Y”的三个角就是三个线圈,三个线圈每根一头连接在一起,连接点引出一根线,就是零线,通常负载平衡时零线是没电压的。

网友:
用电容移相,切换转向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