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启动状态下二次打火

楼主(2021-03-22):
手自一体车型,昨天开车出去,走神了,忘记发动机已经启动了,又拧了一次钥匙打火,听到有异响才察觉,马上停止,同时闻到一种焦糊的气味,这是买车一来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影响?以前开五菱的面包车也出过类似的情况,也有异响,但没有焦糊的气味

网友A:
我以前也曾经这样打火几次,没什么影响更没闻到过焦糊味,可能是外面飘来的吧。

网友B:
你这车的发动机太好了,打着了还没有震动。

网友:
一般影响不大,设计已经考虑到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什么车,现在车很多启动状态下再按启动是无反应。

楼主是用“又拧了一次钥匙打火”的方法,而不是按。

网友:
设计问题,

几次是没问题的,多了会磨齿,换个起动机也不贵,换齿更便宜,不便宜的是换发动机上的齿圈,要大卸八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曾经这样打火几次,没什么影响更没闻到过焦糊味,可能是外面飘来的吧。

味道不是外面飘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车的发动机太好了,打着了还没有震动。

不是什么好车,只是现在的车发动机声音都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什么车,现在车很多启动状态下再按启动是无反应。

不是什么好车,7年多了,不是一键启动的

网友:
打着火后仪表盘上也该有个指示灯啥的吧?

网友:
应该没毛病,这个误操作是避免不了的,所以没毛病。

网友:
主要是初心大意,或者是一上车的习惯性动作。还没顾得着看仪表盘的转速表吧?

网友:
自动挡的车  打着了再拧钥匙 应该是没反应  不会有异响 更不会有糊味

网友:
不会有什么影响的,就是齿圈打一下,但是这气味就不知什么原因了。

网友:
驾驶舱里闻到糊味,一般来说,有这么几种可能:电气打火、过热,空调吹入得外界味道,还有一种就是离合器摩擦过热发出的。
楼主如果是双离合变速器,且在车子已经挂挡时点火,十有八九是这个原因。否则就不知道了。

网友:
应该没问题吧,这种二次打火的限制技术很成熟了,N年前的摩托车二次打火都没反应的

网友:
是不是起动机冲击造成电流过大,线束里面有线皮烧了

网友:
误操作多了,所以不敢买自动档车。

网友:
给力给力

网友:
拧钥匙门的车,着火时再拧,起动机又转了,这样不好,伤车

网友:
汽车设计时都考虑各种情况了

网友(2021-04-21):
绝对是辆老车了,检查检查其它部位吧,新车手自一体你已经没有拧钥匙打火的机会了,都是一键启动。

网友(2023-02-08):
楼上的朋友,细心哈

网友:
用不着担心,因为没有太大问题,一次两次应该没有事,坏了就是显示出来了

网友:
启动后再打火,应该是起动机空转,转速比较高是碳刷或油脂发热产生的,偶尔没关系

网友:
这事我也干过,貌似没啥影响

网友:
汽车设计不合理,正常发动机启动后,与起动机电路互锁。。。

网友:
焦糊气味来自离合片,偶尔一次没事。

网友:
楼主不要过度担心 没有事的

网友:
没有问题的  我经常做这样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