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长风CF—1收音电唱机的问题

楼主(2021-03-22):
该机电唱盘电机供电电压只有直流2V多是什么原因?

网友:
逐级查啊。。。。。。

网友A:
借楼主的宝地也咨询一下大师们,也是这个唱机的电机问题。通电电机不能启动,必须用手转动电机才能运转,而且喇叭有电机的转动噪音。请问师傅们是电容的问题还是其他什么?谢谢!

楼主:
我的已经恢复正常,是电源线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借楼主的宝地也咨询一下大师们,也是这个唱机的电机问题。通电电机不能启动,必须用手转动电机才能运转,而 ...

如果电源正常,换电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源正常,换电机。

谢谢老师的回复。今天上午把电机上的电容换了,试机好了噪音解除了,放了几张唱片,不一会又出现了噪音,动唱臂电机也不转了,又坏了。难道就是电机的问题?(电机电压是9伏测了正常)

网友(2021-05-05):
引用 网友A:
谢谢老师的回复。今天上午把电机上的电容换了,试机好了噪音解除了,放了几张唱片,不一会又出现了噪音, ...

拆修或直接更换电机试试,一般都可以解决。

网友(2021-12-03):
楼主你好,能给我发下电唱机下面的接线吗?我的被老鼠咬断了,今天刚把波段开关线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