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串口通信

楼主(2021-03-23):
SINT:        PUSH        DPL
                PUSH        DPH
                PUSH        A
                MOV         DPH,78H
                MOV                DPL,77H
                MOVX        A,@DPTR
                CLR                 TI
                MOV                SBUF,A
                MOV                A,DPH
                CJNE                A,76H,END1
                MOV                A,DPL
                CJNE                A,75H,END1
                CLR                ES
                CLR                ET1
                CLR                TR1
ESCOM:        POP                A
                POP                DPH
                POP                DPL
END1:        INC                77H
                MOV                A,77H
                JNZ                END2
                INC                 78H
END2:        SJMP                ESCOM

网友:
建议用C.

网友A:
很抽象的东西,举个不恰当的例子说明
你正在写字,这时手机有电话打进来,接完电话后又续继写字,那么,接电话的过程就是“中断”,接完电话继续写未写完的字就是“返回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抽象的东西,举个不恰当的例子说明
你正在写字,这时手机有电话打进来,接完电话后又续继写字,那么,接 ...

你是做了定性的说明,道理是不难解,就是这个汇编来说,请指点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做了定性的说明,道理是不难解,就是这个汇编来说,请指点一下

指点不敢当,51单片机我也是初学,共同探讨吧
如果方便请把完整的代码贴出来,按截图1的代码,只会在原地死循环。

再猜一下
从代码看,好像是以查询的方式判断串口是否完成了发送,如果是就要先对串口的工作模式初始化
比如:

; 初始化串口(未启用中断)

SerialIniti:
          mov    SCON,#0x40       ; 串口工作方式1(8位可变UART波特率)
          mov    PCON,#0x0        ; 波特率不加倍

          mov    TMOD,#0x20       ; T1为波特率发生器,工作方式2(自动重新装载),T0为16位定时器/计数器
          mov    TH1,#0xFD        ; 波特率9600(Fosc=11.0592MHz)
          mov    TL1,#0xFD        ; 重载寄存器赋值
          setb   TR1              ; 启动T1
          ret

网友:
完整代码,未经验证,仅供参考

MARKCON   equ    0x20             ; 自定义标记寄存器
SIGN      bit    MARKCON.0        ; USART完成发送标记
;--------------------------------------------------------------------
          org    0x0              ; 存放代码起地址
          ljmp   TRANS            ; 跳转到主代码
          org    0x1B             ; 定时器1溢出中断入口
          ljmp   TINT
          org    0x23             ; 串行口中断入口
          ljmp   SINT
;--------------------------------------------------------------------
; 主代码

          org    0x100            ; 存放主代码起地址
TRANS:    mov    SP,#0x63         ; 堆栈指针(64H起)
          call   SerialIniti      ; 调用初始化子代码
          mov    IE,#0x90         ; ES=1使能串口中断,EA=1全局中断允许

CHIEFLY:  mov    R0,#0x30         ; 预发送内容起地址->R0
          mov    R5,#0x5          ; 共发送5字节
          mov    SBUF,@R0         ; R0所指单元的内容->SBUF

LOOP:     call   Dealy50ms        ; 其它相关(在此用延时代替)
          jbc    SIGN,CHIEFLY     ; 完成发送?是,清标记并跳转到下一轮发送
          ljmp   LOOP             ; 否,到延时
;--------------------------------------------------------------------
; 服务中断

SINT:     push   ACC              ; 压栈(现场保护)
          push   PSW

          jnb    TI,COEMINT       ; 串口发送中断?否,到出栈
          clr    TI               ; 是,清标志
          djnz   R5,UPLOAD        ; 计数器减1,已发送5字?否,继续
          setb   SIGN             ; 是,置标记
          sjmp   COEMINT          ; 到出栈

UPLOAD:   inc    R0               ; 地址指针加1,指向下一单元
          mov    SBUF,@R0         ; R0所指单元的内容->SBUF
          sjmp   COEMINT          ; 到出栈
;---------------------------------
TINT:     push   ACC
          push   PSW
          jnb    ET1,COEMINT      ; 定时器1中断?
          clr    ET1              ; 是,清标志
          ; 其它相关

COEMINT:  pop    PSW              ; 出栈(恢复)
          pop    ACC
          reti                    ; 结束中断,返回断点
;--------------------------------------------------------------------
; 延时50ms

Dealy50ms:
          mov    R6,#0x61         ; (Fosc=11.0592MHz)
TO_DEL:   mov    R7,#0xEC
          djnz   R7,$
          djnz   R6,TO_DEL
          ret
;--------------------------------------------------------------------
; 初始化(含串口)

SerialIniti:
          mov    SCON,#0x40       ; 串口工作方式1(8位可变USART波特率)
          mov    PCON,#0x0        ; 波特率不加倍

          mov    TMOD,#0x20       ; T1为波特率发生器,工作方式2(自动重新装载),T0为16位定时器/计数器
          mov    TH1,#0xFD        ; 波特率9600(Fosc=11.0592MHz)
          mov    TL1,#0xFD        ; 重载寄存器赋值
          setb   TR1              ; 启动T1

          mov    0x30,#0x55       ; 预发送内容 55h.66h.77h.88h.99h
          mov    0x31,#0x66
          mov    0x32,#0x77
          mov    0x33,#0x88
          mov    0x34,#0x99

          mov    MARKCON,#0x0     ; 清标记寄存器
          ret
;--------------------------------------------------------------------
          e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点不敢当,51单片机我也是初学,共同探讨吧
如果方便请把完整的代码贴出来,按截图1的代码,只会在 ...

这断代码前面的假设是,(78H)=20H,(77H)=00H,为首地址;(76H)=20H,(75H)=20H为末地址,
                MOV SBUF,78H                ;向SBUF中发送,启动串口发送
WAIT1:        JNB   TI,WAIT1                ;从这里触发了串口的中断进入中断服务
                CLR         TI
                MOV                 SBUF,77H
WAIT2:        JNB                TI,WAIT2
                CLR                TI
                SETB         ES
....
SINT:        PUSH                        ..
                MOV                 DPH,78H
                MOV                 DPL,77H
                MOVX           A,@DPTR
                CLR                 TI
                MOV                 SBUF,A
                CJNE                A,76H,END1

END1:        INC                 77H                        ;77H单元自增1
                MOV                 A,77H
                JNZ                ED2
                INC                 78H
END2:        SJMP                ESCOM

ESCOM:        POP                ..
                REIT

这里我不理解的是,MOV SBUF,78H, 向‘SBUF’传了数据,启动了发送,传完数据 ,触发了中断,
在中断服务中,有INC 77H,和INC 78H ,中断服务中循环执行的,还是就执行一次;
如果中断服务中只进行了一次,回到‘JNB  TI,WAIT1’,往下执行。我认为只进行一次,如何通过INC  77H自增到20H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断代码前面的假设是,(78H)=20H,(77H)=00H,为首地址;(76H)=20H,(75H)=20H为末地址,
                MO ...

再猜一下哈
根据代码加了注释(仅供参考),自己判断代码怎么运行

          MOV     SBUF,78H        ; 向SBUF中发送,启动串口发送

WAIT1:    JNB     TI,WAIT1        ; 查询,完成发送?否,再查,跳转到WAIT1
          CLR     TI              ; 是,清中断标志
          MOV     SBUF,77H        ; 77H->SBUF
WAIT2:    JNB     TI,WAIT2        ; 查询,完成发送?否,再查,跳转到WAIT2
          CLR     TI              ; 是,清中断标志
          SETB    ES              ; 使能串口中断(全局中断是否开放不详)

; 长驱直入服务中断

SINT:     PUSH    ACC             ; 压栈(现场保护)
          PUSH    PSW

          MOV     DPH,78H         ; 读外部RAM地址高8位
          MOV     DPL,77H         ; 读外部RAM地址低8位
          MOVX    A,@DPTR         ; 以DPTR为地址指针的外部RAM内容->累加器A
          CLR     TI              ; 清串口中断标志
          MOV     SBUF,A          ; 累加器A中的内容->SBUF,串口发送
          CJNE    A,76H,END1      ; 累加器A与76H内容相等?否,跳转的END1.(若相等,执行下一指令,仍然到END1,猜不出想做什么)

END1:     INC     77H             ; 是(A=76H),读外部RAM地址低8位+1
          MOV     A,77H           ; 77H内容->累加器A
          JNZ     ED2             ; 查询,累加器A的内容等于零?,否,跳转到ED2(然后在出栈)
          INC     78H             ; 是,读外部RAM地址高8位地址+1(进位)
END2:     SJMP    ESCOM           ; 跳转到出栈

ESCOM:    POP    PSW              ; 出栈(恢复)
          POP    ACC
          REIT                    ; 结束中断,返回断点.(如果是长驱直入服务中断,将导致运行混乱而进入不断复位的死循环)

个人建议:只有奇思妙想远远不够,在51开发环境可软件仿真,一套51最小系统开发板十几元,准备一套,事半公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猜一下哈
根据代码加了注释(仅供参考),自己判断代码怎么运行

看的出,您对汇编学的应用自如,谢谢你在百忙之中抽时间回!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的出,您对汇编学的应用自如,谢谢你在百忙之中抽时间回!谢谢

共同探讨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的出,您对汇编学的应用自如,谢谢你在百忙之中抽时间回!谢谢

请教你一个问题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030H
START:        ....
                END

"ORG 0030H",我认为是不会执行的,这名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你一个问题

                ORG  0000H

这是指定代码存放地址,ORG 0000H下面不有个跳转到START的指令吗, START存放在0030H开始的地址空间

网友:
看楼主对伪指令一头雾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你一个问题

                ORG  0000H

共同探讨
ORG 是伪指令,不会被单片机执行,用来通知或告诉编译器,存放代码的起始地址
最常用的伪指令还有:

END   代码结束
EQU   定义常数, 比如:ABC1  EQU  0x20    ; 定义ABC1地址为20H('0x'十六进制数)
BIT   位地址命名,比如:XYZ  BIT  ABC1.0  ; 定义ABC1的第0bit为XYZ
DB    连续的存储区装载字节型数据,比如:
font16x16  EQU   0x1000     ; 定义font16x16
;-------------------------------------------------------------------
           org    font16x16  ; 定义存放font16x16字符起始地址为0x1000
DB 0x00,0x00,0xF0,0x10,0x08,0x21,0x08,0x21,0x08,0x21,0x08,0x21,0xF0,0x1F,0x00,0x00;

网友:
uⅤ4仿调形同鸡肋,与proteus联调才是正道

网友:
仿真的在完美还是仿真,没有用洞洞板搭的电路来的更直接。 当然,如果只是闲玩儿倒是个省钱的好办法

网友:
初编程序往往是漏洞百出,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调试,也可以这么说程序不是编出来的,而是调试出来的。

网友:
我一直是这样做的,调试程序通过proteus全电路仿真,最后下载到板子,基本上都能正常运行

网友:
仿真调试可以测试一段程序的运行时间,只要在这段程序开始与结束设置两个断点,如用手工一条一条地计算费时费力,而且容易出差错。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的出,您对汇编学的应用自如,谢谢你在百忙之中抽时间回!谢谢

请教您一个问题,这是一断书上的串行通信代码
                /**
                串行口发送/接收10位信息(方式1),第0位是起始位,1-8位是数据位最后是停止位
                甲机把以78H、77H单元的内容为首地址,以76H、75H单元中内容减1为末地址的数据块
                内容通过串行口向乙机发送
                设8051内部RAM中
                (78H)=20H:首地址为2000H
                (77H)=00H:
                (76H)=20H:末地址为2020H
                (75H)=20H
                在接收收程序中有,判断接收的是地址还是数据,那么发送的程序中,如果看发送的是数据还是地址
                **/
                ORG 0000H
                //LJMP        TRANS//这样能进行吗,如何改,这是教材上的,目的是什么
                ORG        001BH
                LJMP        T1INT
                ORG 0023H
                LJMP SINT
                ORG        1000H//我在开发板上试了,用1000H报错
                ANL        TMOD,#0FH
                ORL        TMOD,#10H
                MOV TL1,#0FAH
                MOV TH1,#0FFH
                MOV PCON,#80H
                SETB EA;开总中断
                CLR ES
                SETB ET1
                SETB PT1
                CLR PS
                SETB TR1
                CLR TI
                MOV SCON,#40H
                MOV SBUF,78H
WAIT:        JNB        TI,WAIT
                CLR TI
                MOV SBUF,77H
WAIT2:        JNB TI,WAIT2
                CLR TI
                MOV SBUF,76H
WAIT3:JNB TI,WAIT3
                CLR TI
                MOV SBUF,75H
WAIT4:JNB TI,WAIT4
                CLR TI
                SETB ES
                //.......其它程序
T1INT:        CLR TR1
                MOV TL1,#0FAH
                MOV TH1,#0FFH
                SETB TR1
                RETI
SINT:        PUSH        DPL
                PUSH        DPH
                PUSH        ACC
                MOV DPH,78H
                MOV DPL,77H
                MOVX A,@DPTR
                CLR TI
                MOV SBUF,A
                MOV A,DPH
                CJNE        A,76H,END1
                MOV A,DPL
                CJNE        A,75H,END1
                CLR ES
                CLR ET1
                CLR TR1
ESCOM:        POP ACC
                POP        DPH
                POP DPL
                RETI
END1:        INC 77H
                MOV A,77H
                JNZ        END2
                INC        78H
END2:        SJMP        ESCOM
                END

                -----------------------------------
以下是接收程序
RECIVE:                ORG 0000H
                        LJMP        RECIVE//我认为,程序会停在这个地方,这样写的目的是什么
                        ORG 001BH
                        LJMP TINT
                        ORG        0023H
                        LJMP        RSINT
                        ORG 0100H
                        ANL        TMOD,#0FH//高位置0,低位不变
                        ORL        TMOD,#10H//高位末位+1,低位不变
                        MOV TL1,#0EAH
                        MOV TH1,#0FFH
                        MOV PCON,#80H//SMOD=1
                        SETB EA
                        SETB ES
                        SETB        ET1
                        SETB        PT1//定时器中断级别高于串行中断
                        CLR         PS
                        SETB        TR1//启动定时器1
                        MOV        SCON,#50H//0101,SM1=1,SM2=0,REN=1
                        CLR        B.0//累加器B,的0位置0
                        MOV                70H,#78H
                        .....
TINT:        CLR         TH1
                MOV TL1,#0EAH
                MOV TH1,#0FFH
                SETB TR1
                RETI
RSINT:        PUSH        DPL
                PUSH        DPH
                PUSH        Acc
                JB        B.0,DATA//判断接收的是地址(B.0=0)还是数据(B.0=1)
                MOV R0,70H
                MOV A,SBUF
                MOV        @R0,A
                DEC 70H
                CLR RI
                MOV        A,#74H
                CJNE        A,70H,RETURN
                SETB B.0//b.0=1表示地址已经接收完
RETURNOP        ACC
                POP        DPH
                POP        DPL
                RETI
DATA:        MOV DPH,78H//接收的数据转入此入
                MOV A,SBUF
                MOVX @DPTR,A
                CLR RI
                INC 77H
                JNZ END2
                INC 78H
        END2:MOV A,76H
                CJNE        A,78H,RETURN
                MOV        A,75H
                CJNE        A,77H,RETURN
                CLR ES
                CLR        ET1
                CLR        TI
                SETB        PSW.5//第五位是F0,说是能控制程序的流向,为1和0分别起什么作用
                AJMP RETURN
                end

网友:
学习了,c为主,汇编也要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您一个问题,这是一断书上的串行通信代码
                /**
                串行口发送/接收10位信息(方式1),第0位是起始 ...

假设第一段代码为甲机,第二段代码是乙机
甲机向乙机发送的就是地址,告诉乙机把对应的地址的内容上传或发送到甲机,而甲机收到的就是乙机上传的对应地址的内容。

截图内容不是抄错了,就是书本身排版有误或未经校对,这种不负责任的书不看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