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维修收录机一般常备的电子元件种类问题

楼主(2021-03-23):
在日常打理收录机过程中,大都是简单的清洁、更换皮带、机芯维护之类的。比较好处理。
但也时有出现故障时,上述处理无效果,需要考虑更换电路板元件的情况。
准备采购一些,但那种按斤打包的,怕没有合适的;调配好的几合一的,又怕大多是收录机维修用不上的,浪费。
请教大家:常规收录机的维修,需要常备哪些类型的电子元件?怎么个购买法比较合适?

网友:
皮带,压带轮。

网友A:
各种规格电解电容,30年以上的机能换都换。

网友B:
买几台旧机器,啥都有了。

网友C:
收录机维修最头痛的:一,皮带,二,橡胶轮带,三,波段开关及录放开关,四,马达,五,磁头,六,集成块,七,四连。

楼主:
这些基本都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种规格电解电容,30年以上的机能换都换。

现在就是缺这个。规格上不是很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几台旧机器,啥都有了。

倒是有,没舍得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录机维修最头痛的:一,皮带,二,橡胶轮带,三,波段开关及录放开关,四,马达,五,磁头,六,集成块, ...

是的。上述都换过

网友D:
最好买欧美产的电解,等我们死了后,保证机机还能够正常工作,造福下一代收藏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买欧美产的电解,等我们死了后,保证机机还能够正常工作,造福下一代收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