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硅PNP管代替3AX81做推挽放大问题

楼主(2021-03-23):
一台老春雷605机子,外观很美,不响,淘来拆开,发现原推挽的两颗3AX81被换成31了,开机不响,发现31的EC击穿,估计原来修的人手头一时没有81,用3AX31糊弄,响了就行。时间一长,31在原来81的电路里超电流工作,肯定烧。手头正好有好多安森美的TO220封装的MJE15033,电流号称5A,几百毫安肯定没问题,最小放大倍数70,截止频率30MHz(严格说算中频管),对位换上去,声响可以,但是发现低频很差,要把音调反馈电位器调到最低音,声音才好点,但还是难听。请教各位大侠,这是我的管子问题,还是基极电压没调好?还是其它问题?谢谢了!

春雷605低放

春雷605低放

网友:
用硅管代替牛入牛出锗推挽管,由于用在低压电路,要求管子饱和压降小,其二是对偏置电路改进,但这一基本要求却一直没有彻底解决。使用硅管推挽声音并不动听,听听牡丹7410A(硅推挽)与牡丹7410(锗推挽)便见分晓。

网友:
太奇怪了,我的俩个跟贴楼主直接就无视啊。我是看收音机板块的大佬们都在玩高大上的平衡混频等,没空看基础版块的事。就想还是帮一下吧。真没想到会是这样。

网友A:
在很久很久以前,帮一个朋友修过类似问题的收音机。用了三个A733代替3AX31。下偏流电阻用一个A733 b.c并接代替。效果非常满意。当时也没有再调整上偏电阻。当然如果电流不对的话还是要调整的。你这个可以用9012 或8550 代替。不必去找3AX81。9012  和 8550便宜又耐用。比3AX81好太多了。

网友:
功放输出级要选择大电流线性好的管子,硅管也可以,该机使用的是交流电供电,所以也不怕静态电流大,使劲的把静态电流往大了调,比如10ma,20ma,甚至50-60ma,你看看声音再会不会难听??

网友:
引用 网友B:
B772我不清楚,但5401绝不适用于音频功放,因为当它的集电极电流超过50mA以上,放大倍数会明显下降,集电 ...

2SB772

APPLICATIONS
·Suited for the output stage of 3 watts
audio amplifier ,voltage regulator ,DCDC
converter and relay driver

应用程序
  适合3瓦的输出级
  音频放大器,电压调节器,DCDC
  转换器和继电器驱动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不看看B772 需要多大的驱动电流   前级能驱动的了不

比3AX81好驱动,因为3AX81直流放大倍数一般不超过200倍,锗管放大倍数太高就不稳定,如果B772工作在3AX81的电流范围内,我测试的一批100只B772的直流放大倍数在200至350之间,显而易见B772比3AX81更容易驱动。

网友:
建议你尽量用原型号管子,这个硅管耐压250V,看起来更适合在晶体管功放里做推动管,低电压下在3Ax81的电路里恐怕内阻不太匹配,甚至都不如几毛钱的的低压PMOS管

楼主:
统一回复:谢谢两位大侠,估计放前置能用,放推挽这里不行。内阻或低频性能差。我有空先调调基极分压,不行拆了,找81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在很久很久以前,帮一个朋友修过类似问题的收音机。用了三个A733代替3AX31。下偏流电阻用一个A733 b.c并接 ...

谢谢楼主的这个A733代换3AX31的电路图,有时间试试。

网友:
可能是大功率晶体管工作在小电流下放大倍数小、线性差所致,用硅B772晶体管再调整上偏电阻试试,电源如果稳定,问题会迎刃而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给人出馊主意了   81 用9012 . 8550 完全可以替下来  哪里用的上 772?

国产大厂正品B772价格0.22元,今非昔比不金贵了。9012 . 8550假货多,而且 没有散热片,B772有散热片,可靠性高多了。想当初3AX81需要2元左右一只,是普通人一个劳动日的收入,

楼主:
统一回复各位大侠:先是找了一台旧机子,拆了对位的两个玻璃管封装的81上去,只有微弱的广播声音和大的交流声,估计老对管里面有一个EC击穿,后来找了几个草帽管的81(估计80年前后的),顶部有绿色点子标记,用万用表选了两只表测放大倍数相差最小的管子,表测贝塔值在80-95左右,换上,声音好多了。低频也有了。感觉上还是不太舒服,(用同期春雷便携机比较),主要表现就是调谐频率正好,音质凑活,偏一点,发冷的尖细高音还是存在。B772和9012我公司有,有空换上再向大家汇报。

楼主:
补充:大功率硅PNP拆下前用可调VR+1.5K固定电阻代替原5.6K上偏置电阻,没什么实质效果。也就是说只要工作在放大区,对低频信号没有实质性区别。下偏置电阻(那个温度电阻和150Ω并联部分)没动,分析认为此处上下偏置只是选一个合适的分压点,三极管的固有频率特性决定了其表现。还是那句话说的对:老物件收藏特性大于使用特性。关键享受的是捣鼓的过程。我一个老哥经常送我郊外钓的野生鲫鱼,可能就是同理,他说享受的就是鱼竿弯曲时传来的轻重的手感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的这个A733代换3AX31的电路图,有时间试试。

客气了,不用谢啦。我不是楼主,是跟贴的。其实在这个电路里,用硅管代替锗管的关键是,用一个同型号的硅管bc并接替换下偏流电阻。至于硅管的型号手头有什么就用什么。A733,A1015,9015,9012,8550,都可以。当然9012,8550是最合理的。楼上有说用A772,也可以工作地妥妥的。只是有点杀鸡用牛刀的感觉了。

网友:
偏执电路肯定不对啊。锗管是0.2伏,硅管是0.6v。直接代换会有严重的交越失真。
可以把下偏执电阻去掉,调上偏置电阻的大小,在输出变压器公共端串联电流表,把静态电流调到合适大小。这样音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