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只6p3p的输入信号要多大?

楼主(2021-03-23):
6p3p标准接法 屏压300V,屏流60mA,栅负压19.5V,输出功率7.5W
请问  这只 6p3p的输入信号要多大?

网友:
峰值19.5V.

楼主:
有效值 13.65V  ?这只6p3p的输入信号有效值不能大于13.65V?

网友A:
甲类的话不超过RMS不超过6.9V.

网友:
6.9X1.4X2约等于19.5.

网友B:
19.5V/1.414≤13.78V。甲类放大栅极偏压低于信号正半周的峰值即可。

网友:
国际标准一体机输入灵敏度为200mV,虽然说CD最大输出电平可以达到2V,但是为了避免电平过低的信号源推力不足,20dB(10倍)增益是不够的,一般可按0.5V计算。最低增益13.8÷0.5=27.6倍,一级6N2就可以,如果需要加较深的负反馈,前级增益还要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19.5V/1.414≤13.78V。甲类放大栅极偏压低于信号正半周的峰值即可。

谢谢白板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甲类的话不超过RMS不超过6.9V.

我这个弄错了,应该是RMS不超过13.8V.希望不要给楼主造成损失。
幸亏有白版把关。

网友C:
搭车请教大家个问题6P3是否适合三极管接法做单端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搭车请教大家个问题6P3是否适合三极管接法做单端输出

6P3P三极接法单端功放屏压250V时输出功率只有1.3W,如果想提高输出功率可以提高屏压到400V。参考下面《6P3P电路问题求教》帖子。

网友D:
这个参数表不知害死多少人。帘栅电压都不说就是耍流氓。满功推6P3P需要大约+10~-20V电压。非线性失真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参数表不知害死多少人。帘栅电压不说都是耍流氓。满公推6P3P需要大约+10~-20V电压。

很多外国管子  手册都给  帘栅电压、推动电压等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