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画过四层板吗,用protell99 怎么画四层板

楼主(2021-03-23):
  四层板,中间加上电源层和地层,可是怎么让电源和地与相应的脚相连呢

网友:
PCB文件只管元件位置和布线,PCB文件里不可更改电路连接关系,电路连接要在原理图文件更改.原理图里怎么连接,导入PCB文件就怎么连接!建议你使用ALTIUM DESIGNER更舒服点。

网友:
原理图设置好,电源层和地层做大面积敷铜,敷铜是自动连接同一网络的引脚和过孔的。

网友:
你把需要连地的引脚的网络标号,与地层的网络标号相同就行,不用走线,软件自动连接。
例如引脚的网络标号为“GND”,地层的网络标号也是“GND”,这样就通过热焊盘的形式自动连接了,不用手动去布线。
例如下图:管脚的网络是“GND”,地层也是“GND”,二者就自动有了电气连接。
电源的连线与此类似。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你们都是高手,我只会手动布线,不过,通过上面大家的指点,我明白了,电源层和地层,我大面积铺铜,然后,把相应的管脚连接就行了,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你们都是高手,我只会手动布线,不过,通过上面大家的指点,我明白了,电源层和地层,我大 ...

也可以,但是不专业。
你应该通过添加“Plane”的形式添加电源和地层,而不是“layer”。
通过“plane”添加的电源和地,是电负性的整张铜皮,所以不需要再敷铜。
你只要设置信号层的网络标号就行。
在具有不同的接地信号时,可以分割地层,这样就能体现出电负层的优势。
如下图,地层这一层包含了好几个不同的接地,模拟地,数字地,MOSFET的地等。
放大看一下是这样,图中的绿线是分割线,是绝缘的,如果地层是按照“layer”添加的,那么绿线就是导线,正好相反。
如果添加的电源和地层是“layer”,那么就需要敷铜才有电气特性,说的直白点,就是电源和地层也需要铺设导线来连通信号层。

楼主:
谢谢,我消化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你们都是高手,我只会手动布线,不过,通过上面大家的指点,我明白了,电源层和地层,我大 ...

如果你已经把电源和地层添加成了“layer”,那这么做是对的。
不过还是建议以后再画多层板时,要设置成“plane”。

楼主:
请教大家,做四层板时,项层和底层,还需要大面积铺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大家,做四层板时,项层和底层,还需要大面积铺铜吗

请教大家,做四层板时,项层和底层,还需要大面积铺铜吗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