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a2057n和la1806的AM信噪比对比

楼主(2021-03-23):
ta2057n:
signal to noise ratio s/n vin=60dbuv emf 45db

la1806
Signal to noise ratio
S/N1 VIN= 23 dB, 30% mod.17  21dB
S/N2 VIN= 80 dB, 30% mod.50  55dB

la1806的AM的信噪比有两个,一个比ta2057n低,一个比ta2057n的高
请问ta2057n和la1806的AM信噪比如何比较,
哪个指标好一些?

楼主:
有没有人解答一下,la1806的两个信噪比指标和ta2057n的一个,各是什么含义,怎么比较?

网友A:
当然1806 ,收音机的信噪比和输入信号是直接相关的,灵敏度越高,达到最高信噪比要求的输入信号越低,2705输入60DBUV   输出信噪比45,估计再提高输入信号也不会提高信噪比了,否则厂家会给出更高的信噪比条件,1806 在23DB (这里每没单位)信噪比21 ,当信号加强到80db 信噪比升高到55  当然,即使再升高估计也不可能信噪比更高了,而现实中电台一般也给不出这么高的输入信号,一般收音机中频芯片的信噪比厂家都是给出80dbuv 信号输入下的信噪比,你多看看其他型号芯片就知道了,目前信噪比最高的模拟芯片可以到88DB (中频输入,鉴频输出,整机理论上会比这个低因为高频变频和立体声解调都是失真大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1806 ,收音机的信噪比和输入信号是直接相关的,灵敏度越高,达到最高信噪比要求的输入信号越低,2705输 ...

好的,感谢专业解答,看来la1806,la18xx系列确实是收音IC的后起之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