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海燕D322-1加装调频究竟在哪里取电源合适?

楼主(2021-03-23):
加装调频板要用8V至12V电源,看了很多帖子都搞不清,特发帖请大家指教讨论,希望有个好的结论实施。

网友:
从220v按个小变压器+整流稳压电路.  给调频板供电.这样对电子管 功放市部分 影响小.基本不会增 加噪声.

网友:
有人往电子管的阴极电阻取,有人灯丝整流取,也可以直接加电源,随便就好

网友:
我上海164是在灯丝取电6.3v整流.   mp3+fm模块5v佶供电.  ok!!

网友A:
高频头电源12V。6P1阴极≈12.5V ,电源取自阴极直流干净。如下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稳压管的限流电阻漏画了

限流电阻就是保护稳压管的,因为6P1是小电流且阴极电流比较稳定可以不加限流电阻。从前晶体管黑白电视机局部电路(不是电源供给电路)需要稳压(通常6V‘,9V)就单独用一只到地的稳压管,一个大板上有好几个,也有用三端的(较少见)。这是某彩电高频头供电的30V稳压电路这里用的是由三只稳压管组成的集成电路,大多数彩电用33V稳压管直接到地。

网友:
参照版主给的图,接"d"点半波整流加滤波可得8V以上电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919191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你加了稳压管就必须把原来的阴极电阻拆了,第二,6P1阴极电流有近50mA,这个电流对稳压管来说 ...

       不多说了。这是帘栅极降压电阻或者是稳压管限流电阻。应该是前者啊。因为晶体管高频头所需电流很小,内阻又远远大于270欧阴极电阻,对6P1偏压与电流影响可以忽略不计,6P1的50mA电流不可能都通过稳压管。即便是50mA都加在稳压管上那么12.5X0.05=0.625瓦。用1W足够。这里不能拆阴极电阻, 晶体管高频头代替不了阴极电阻,用6P1阴极取电压的电子电路比比皆是。你在哪里孤芳自赏吧。

网友:
‘’高频头电源12V。6P1阴极≈12.5V ,电源取自阴极直流干净‘’
给一般收音IC十个毫安左右对6P1工作影响不大,有过实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头电源12V。6P1阴极≈12.5V ,电源取自阴极直流干净。如下供参考。

多谢指教,计划按此进行实施,请教版主“C”点的改动改变了原来电路图不会对机器有不良影响吧?

网友:
从阴极电阻上取电压,阴极电阻可不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计划按此进行实施,请教版主“C”点的改动改变了原来电路图不会对机器有不良影响吧?

用阴极取电压,因为高频头电流小对原有机器影响小可忽略不计,如果对影响不满意,可以加大点6P1的阴极电阻。

网友:
别取电了, 也别加变压器, 三串电池搞定, 音质更好.

我加蓝牙和FM就是这样干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计划按此进行实施,请教版主“C”点的改动改变了原来电路图不会对机器有不良影响吧?

今天刚才按图施工了,开大音量出现阻塞,请教怎么处理好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刚才按图施工了,开大音量出现阻塞,请教怎么处理好呢?

测量电压只有6伏左右,调频板需要8伏至15伏,我将阴极电阻增大到900欧姆,电压又10伏,调频板正常工作,听感很好,请教阴极电阻增大到900欧姆对收音机有无不良影响呢?

楼主:
开机图,调频度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头电源12V。6P1阴极≈12.5V ,电源取自阴极直流干净。如下供参考。

请教版主,前天按图施工,测量电压只有6伏左右,调频板需要8伏至15伏,我将阴极电阻增大到900欧姆,电压有10伏,调频板正常工作,请教阴极电阻增大到900欧姆对收音机原电路有无不良影响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版主,前天按图施工,测量电压只有6伏左右,调频板需要8伏至15伏,我将阴极电阻增大到900欧姆,电压 ...

要的是阴极电压,不要看电阻的改变,因为并联了一个电路。标准的阴极电压应该是12,5V,阴极电压10伏还是可以的,不会对原来的机器哟不会造成什么影响。用仪器测试略有不同,耳朵是分辨不出的。

网友:
调频度盘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