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箱子?怎么用?

楼主(2021-03-23):
前老板出国,送了些电子产品东西给我。 其中这个东西感觉比较高级,是一个大音箱带俩小音箱,品牌汤姆逊,顶上有个苹果接口。整体风格也是苹果风格。
中间有个灯样的东西,通电开机会亮。挺漂亮。怎么用啊,这东西,如果只能接苹果手机,那么这个箱子设计可真失败啊。

网友A:
去买只平果呗,马上就学会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买只平果呗,马上就学会用了

还得是苹果4才行,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得是苹果4才行,对吧?

苹果3也行吧?!

网友:
这是专门给苹果用的产品。而且是给旧苹果机(苹果4以前的机型)用的。如果你有新的苹果机型或可通过苹果机的新旧转接口来用(末试过)。
其他的手机不知是否可通过USB转接口换成USB输入。不过苹果机有自己独立的一套系统,能否行得通那也不得而知。
还有是拆开机器,找到放大器的输入接口把它们引到机外。
同类产品在市场上有很多,可想苹果机在市场上的热度。
我有一台iHome,顶上接头与你机器一样。

网友:
灯一样的那是电子管

网友:
灯一样的,亚克力架子里面是一个电子管 目测是6N2

网友:
是的是电子管。其中有张图片灯丝是点亮的。

网友:
苹果4S的适配音箱

网友:
前些年很多这种水果专用的小音箱。

网友:
还有ipod。也许能改接口,这种接口应该带音频输出。

网友(2021-07-31):
旧苹果专用,通用性不强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