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先锋ct-980w卡座问题

楼主(2021-03-24):
先锋ct-980w卡座,按下放音键磁头组建不到位是怎么回事?里面有个塑料柱和一弹簧脱落,瞅了半天找不到位置,请老师指点下,谢谢

网友:
哈哈再买台同型号的,拆开对比一下,

网友A:
这是个双卡座,坏的这边可以参考好的那一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双卡座,坏的这边可以参考好的那一边的。

原来卡1正常,现在两个都不到位,比较了y也没发现有区别

网友:
你在闲鱼上收索下你这个型号的机器有图对照一下。

网友:
我的松下收录机皮带掉带了,磁头按下去就不到位了,你参考一下,不对就掠过

网友(2022-01-16):
弹簧的塑料轴断了  所以抬不起来   要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