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手机可视遥控车,可用手机远程驾驶!

楼主(2021-03-24):
想听听大家的方案建议?想用手机可视遥控,但前进后退及拐弯,特别是转向与行进不能同时控制

网友:
小白一个 帮不了你啊!不过用两个轮子的差速应该可以实现吧

网友:
只能WIFI实现,自己做图传(或者买图传)比较费钱
手机遥控的话 ESP8266或者ESP32就可以实现

网友:
多动作要考虑多通道……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用4G模块的勉强可行,5G模块倒是可以,就是有些贵。
如果距离要求不高,用2.4G的遥控器+图传倒是有很多成熟产品。

网友:
买个无线摄像头装在玩具车上就结束了。
手机当显示器,遥控器控制。

楼主:
谢谢各位的点子

网友:
网上有卖乐高拼装玩具,就是用手机操作的,好几百

网友:
现有的技术不难,难的是成本,PLC+远程在线控制。

网友:
远距离控制是难度,图传不是问题

网友:
应该有整套的吧

网友(2021-05-18):
小米摄像头云台版,将云台电机处信号转换到遥控车的履带驱动装置上,完美!
只不过只能在WiFi下使用。

网友:
这有技术含量啊

网友(2022-02-10):
最好用4G或者5G网络图传及控制,理论可以无限远,只要有网络信号,电池足够电。

网友:
比亚迪速锐豪华版和旗舰版有此功能。

网友:
能上路吗?估计交通蜀黍那关不好过 。

网友:
主要用于泊车、从狭小车位中提车出来,雨天将车从远处(可视范围内)叫回到跟前,免受雨淋。一共大概用过2、3次。

网友(2022-03-20):
多年前做的wifi小车。
这个是用手机或平板遥控的。
还有一个玩法是用电脑远程遥控。
由于路由器和摄像头的原因
视频像素太小
反映速度也慢。
玩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