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汽车发电机给铁锂电池充电用不用限流?

楼主(2021-03-24):
装了260AH铁锂,改床车,行车给铁锂充电用不用控制在50A以下?怕损坏车上的发电机和车的电脑。哪位老师指导下,感谢

补充内容 (2024-4-16 16:26):
最近买了块小的铁锂,80AH左右,用来做直充实验,加了0.1欧的限流电阻,买了个200A的二极管,用两个继电器控制,一个控制能通过二极管直接和主电瓶并,仪表灯亮就接通。一个控制充电,用13.5V限压控制接通,成功

网友:
呼叫一下激光老师吧,他是专家中的专家

网友:
听不懂你说的话,还是你字打错了

网友A:
不叫床车,应该听房车才对

网友:
当时要控制充电电流,电流太大对电池寿命有影响,并且还要控制充电电压和最低放电电压

网友:
充电最好控制在0.1C左右,并且要平衡充才完美

网友B:
你在制作4串260AH铁锂电池组的时候 第一有200A以上的保护板这是肯定的 第二就是充电方式2种 220V充电 一般都是外置 其次就是电池组内置一个自动升降压模块 限制电流在20A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制作4串260AH铁锂电池组的时候 第一有200A以上的保护板这是肯定的 第二就是充电方式2种 220V充电 一般 ...

有保护板的,限制电流的模块没找到,PWM没弄懂,看网上有直接接上去的,再没有好的思路我就直接接上去多备几个保险,看它有多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叫床车,应该听房车才对

网友:
哈哈你愿意叫床震车也行,国际上只叫房车

网友C:
最好一定要限流,不知道你的电池是几串的啥电池,铁锂三元等电压不同的,理论上来说12V汽车发电机正常的情况下会稳定在14.4V左右,就怕稳压系统坏的话电压就猛升到17V都可能,长时间的话一般的锂电池多半要完蛋,另外一般汽车发电机功率在1000W左右,也就是80A左右吧,如果是晚上要开灯灯设备,发电机的功率几乎刚好匹配,所以晚上最好不要把电量不足的电池并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一定要限流,不知道你的电池是几串的啥电池,铁锂三元等电压不同的,理论上来说12V汽车发电机正常的情 ...

谢谢,现在没分了,等会儿分来了给您加上。我的车14.5V左右,130A发电机,电池是四串铁锂260AH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专门的床车论坛

谢谢您的信息,去注册了,学习了好多改车方面的知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现在没分了,等会儿分来了给您加上。我的车14.5V左右,130A发电机,电池是四串铁锂260AH的

理论上来说铅酸电池单格电压满电为2.5V,所以发电机最高电压不应该超过15V,一般在6*2.4=14.4V左右一点,电压高很容易过冲损害电瓶。另外发电机的功率和汽车的负载有关,你可以查看你的汽车说明书手册,个人认为不建议你直接并上去用,最好是串联限流0.5欧/100W的电阻使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来说铅酸电池单格电压满电为2.5V,所以发电机最高电压不应该超过15V,一般在6*2.4=14.4V左右一点, ...

若12伏发动机给3.2v4串,25ah的铁锂补电,串0.1欧50瓦的电阻够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现在没分了,等会儿分来了给您加上。我的车14.5V左右,130A发电机,电池是四串铁锂260AH的

那么大容量的电池,充电电流对电池本身是没有问题的,130A发电机,就算充电初期达到这个电流,对260A的电池,也就0.5C,没有问题。就怕充电初期电流太大对车子有影响。

假设电池基本没电的状态下,每串3VX4=12V,发电机14.5V,压差2.5V,只要发电机内阻、整流器内阻、电池内阻、导线电阻、保护板内阻等加起来有0.02欧姆的话,最大电流也就2.5/0.02=125A,所以没必要太担心。可以串联几个保险试试看电流多大,保险本身有电阻的,先多串几个,如果电流小了根据电流适当减少保险的数量,也许不需要额外的限流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么大容量的电池,充电电流对电池本身是没有问题的,130A发电机,就算充电初期达到这个电流,对260A的 ...

现在就是怕对车有影响,听说现在发电机都是电脑控制,咱不懂啊,这就缩手缩脚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怕对车有影响,听说现在发电机都是电脑控制,咱不懂啊,这就缩手缩脚的

有控制反而不用怕,应该有限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控制反而不用怕,应该有限流的

有人说烧这烧那的就不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若12伏发动机给3.2v4串,25ah的铁锂补电,串0.1欧50瓦的电阻够么?

理论上来说铁锂的单节电压在3.6-3.7之间,4节串联不算保护板的压降也应该要14.4-14.8V之间才能充满,锂电充电是先恒流后恒压,0.1欧如果按照你的电池0.1C充电25A都有2.5V的压降,单算功率在25A的情况下耗电是62瓦,加上电阻标注的功率有水分,所以你这个电阻勉强能用,但是发热极大,很烫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来说铅酸电池单格电压满电为2.5V,所以发电机最高电压不应该超过15V,一般在6*2.4=14.4V左右一点, ...

串0.5欧,电流太小了

网友:
这个应该没这么简单,做限流太小的话,当你用电大的时候电池就会一直放电,而发电机又白白浪费发出来的电,你这电池不紧紧是供车内,

楼主:
我不想限流了,逆变成220然后用充电器充吧,这样看上去转了一圈,感觉是安全的

网友:
给力给力

楼主:
今天装好了试车,怠速25A充电没压力,都是用开关控制继电器来实现控制的

用的这个电路

用的这个电路

接线有点乱这里有个大继电器

接线有点乱这里有个大继电器

网上买的控制器控制继电器

网上买的控制器控制继电器

网友(2021-07-27):
学习一下,感谢楼上的分享经验!

网友:
这个需要控制电流和稳压的

网友G:
你想多了,一般车上的电池是60AH左右的,你换了260的,一般发电机充60AH的都没事,你还怕260的?再说了,你想多大电流就多大电流啊,一般电池你是做4串的吧,满电就是14.4V,发电机一般也是这个电压,从电压上不会过充,至于电流,一般使用情况下电池都是八九成满电吧,这时候你想大电流也大不起来了

楼主(2024-04-16):
引用 网友G:
你想多了,一般车上的电池是60AH左右的,你换了260的,一般发电机充60AH的都没事,你还怕260的?再说了,你 ...

最近买了个小点的铁锂,大约80AH左右,用了0.1欧的电阻限流,并到了电瓶上,用库仑计观察,启动时四五十A放电,因为电池基本满电,充电时一般不超10A,十几秒就降到一A以下了,电压最高14.7V也就是几秒钟,用了十多天了,感觉安全

网友H:
充电电流大小与电池内阻有关,车上发电机是恒压发电,电流大小随电池内阻而定,你用钳表测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充电电流大小与电池内阻有关,车上发电机是恒压发电,电流大小随电池内阻而定,你用钳表测测吧。

发电机发电量稳定但车的用电一直在变导致电压一直在变,给电池充电的电压也不停的变,再就是电压差越大充电电流也越大,电池组内阻3毫欧多点,想恒压恒流充电得花好几百买个车载充电模块。我试验过了,接近满电情况下不加限流电阻充电电流能到四十A以上,加了同样情况下就十A多点,所以得加,为省那好几百不知会不会把铁锂弄坏了

网友I:
约几个情人一起旅游还是不错的,楼主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I:
约几个情人一起旅游还是不错的,楼主加油

这个真不能有

网友J:
必须限流,限流可以保证其它汽车原本用电设备的正常运转,单发电机的汽车限流在25A上下,配充电管理模块。25a电流和制冷空调用电相当,发电机可以承受极端条件下(下雨晚上,开大灯 开雾灯 开雨刷 听车机音箱  开空调  加装电池)的发电压力。有些房车是双发电机也是为了避免单发电机压力过大导致出发电不足等问题影响行车安全。单独加大电池需要闲置严格限制电流来确保发电机持续耐久不超长时间负荷的工作,这样汽车其它用电设备才能稳定工作,保证整体安全。另外建议配备自动延时充电电路,车辆发动机机启动后几十秒再接通充电。这是为了避免发电电流过大,发动机怠速抖动不稳定,无法超负荷运转怠速熄火。合理的改:发动机启动延时充电保护+发电机时限流充电25a+充电强制提升发动机怠速喷油量(同空调的指令开关作用一样)+电池温度检测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J:
必须限流,限流可以保证其它汽车原本用电设备的正常运转,单发电机的汽车限流在25A上下,配充电管理模块。2 ...

请教老师一个问题,我的车AGM换EFB后充电机就不停的工作了,开始以为电压低的原因,现在有副电瓶加持启停好用了,发电机还是一直工作,原来是工作一会儿歇一会儿的,从电压上能看出来,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K:
正常情况应该是没事的,就怕不正常,任何电子产品都要做好安全防护,尤其是大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K:
正常情况应该是没事的,就怕不正常,任何电子产品都要做好安全防护,尤其是大电池!

长线的两端都有保险丝,就怕漏电,大电池加了保护板,自己一手用,输出控制功率,小电池加了均衡,基本不接逆变器,主要帮主电瓶启动,观察些日子再把保险片换小一点,现在是200A,发现启动时电流才30A左右,有点小,没加二极管时还能达到90多。最后应该是只用大电池,小电池当个移动电源用

网友J:
电池参数和原车匹配不好,影响不到整体安全。下一个更换周期换回和原车匹配的电池。厂家匹配的不一定是更好的,但肯定是相对均衡各方面利弊可用的。
自动启停关了吧  整体适应面比厂家宣传的要窄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池参数和原车匹配不好,影响不到整体安全。下一个更换周期换回和原车匹配的电池。厂家匹配的不一定是更好 ...

原车电瓶不耐高温,我才用了三年多点,所以才换的EFB,价格也便宜点,现在启停工作时副电池断不开,向主电瓶充电,控制继电器找的仪表灯亮时有电的保险,发动机工作时有电的保险大多与电脑有关,不能用,所以上车就关启停。不过车上电压一直维持在高位感觉车轻快了些,不知是不是天暖和了的原因。

网友L:
我只知道汽车硅整流发动机有限流功能,因为电压取样线在发电机输出整流管末端,但是限流值是发电机额定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只知道汽车硅整流发动机有限流功能,因为电压取样线在发电机输出整流管末端,但是限流值是发电机额定电流

也就是说就是它会保护发电机不会烧是吧

网友M(2024-09-17):
发电电流大于电池的0.5c就要限流,电池充电常规情况下用0.5c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发电电流大于电池的0.5c就要限流,电池充电常规情况下用0.5c充电

铁锂应该能到1C充电没事,我充电的电流在0.2C以内

网友N:
如果不考虑快速充电,最好充电做限流,放电不限流。用一个限流电阻和理想二极管并联,充电走电阻,放电走理想二极管,这样铅酸电瓶持续小电流给铁锂充电。
有个前提,这个铁锂电池不能自放电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N:
如果不考虑快速充电,最好充电做限流,放电不限流。用一个限流电阻和理想二极管并联,充电走电阻,放电走理 ...

我就是这样干的,不过没用理想二极管,这样铁锂能比铅酸高0.7v,然后又加了个继电器控制了一下,不用的时候它俩是不通的

网友O:
有的保护板可以限制电流,不过你的大电流一般也持续不了多久,问题不大。。摩托车上就是4块电池直充,使用5年了没任何问题。。后期铁锂自放电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O:
有的保护板可以限制电流,不过你的大电流一般也持续不了多久,问题不大。。摩托车上就是4块电池直充,使用5 ...

我就没加保护板 ,现在来看自放电还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