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请教丙类和乙类图上看有啥不同?

楼主(2021-03-24):
百思不得其解,请教!

网友:
乙类与丙类的区别就是信号的导通角不同,甲类是360度,乙类是180度,小于180度就是丙类了,这个只能从截止偏压、屏流的导通时间上看出来。

网友A:
电子管的三种工作状态
    电子管放大器的工作状态决定于放大器栅极电路中所加栅偏压Eg的大少,改变栅偏压Eg,阳极电流中的直流分量就要发生变化。当栅极偏压Eg等于截止栅压Ug0的一半时,在交流信号变化的整个周期内均有阳极电流流过,阳极的直流分量最大,失真最小,可是效率最低,这种工作状态我们称甲类工作状态。它适宜于对失真指标要求较高的放大器。
    当栅极电压等于截止栅压Ug0时,这时只有在栅极交流信号的正半周内才有阳极电流。这种工作状态叫乙类工作状态,在此状态下可获得较高的工作效率,多用于低频推挽式放大电路。
    若栅偏压较截止栅呀还小的话,此时只有在栅极输入信号的近半周部分时间内才有阳极电流,这种是丙类状态,此种状态效率最高,但失真也最大。适宜于一些倍频电路的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子管的三种工作状态
    电子管放大器的工作状态决定于放大器栅极电路中所加栅偏压Eg的大少,改变栅偏压 ...

如此确切 ,学习了1

网友:
丙类多用于高频电路中,利用选频回路把谐波中需要的频率恢复成正弦波。

网友A:
大功率的有线广播功率放大都采用乙类,业余电台,包括特务,地下工作者用的电台都是丙类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功率的有线广播功率放大都采用乙类,业余电台,包括特务,地下工作者用的电台都是丙类功放。

感谢博学多才的班主!我慢慢消化一下您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管的三种工作状态
    电子管放大器的工作状态决定于放大器栅极电路中所加栅偏压Eg的大少,改变栅偏压 ...

于版主,我再请教下,用较低的删级偏压是不是就丙类了呢?丙类一定推挽吗?丙类有类似单端的放大器吗?

网友:
电子管是那类放大图上看不出来,晶体管可以看出来。简单说,甲类放大不管信号大小都有屏极电流,一般是单管,效率低,。乙类放大没有信号输入就没有屏极电流,为了保持输出波形完整,就要推挽放大,使用2只管子,理论效率在50%。丙类放大,输入信号小时没有屏极电流,大到一定程度才有屏极电流,丙类放大一般是一只管子,效率很高,70%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于版主,我再请教下,用较低的删级偏压是不是就丙类了呢?丙类一定推挽吗?丙类有类似单端的放大器吗?

丙类失真非常的大,不能用在音响里,通常都是用于通讯领域做发射信号的功率放大。

网友:
丙类是C不是D类,D类从前叫丁类放大器(电子管的)因为出现的比较晚,电子管被晶体管所取代,因此没有流行起来。这些年人们关注了数字电路更加完善了效率高的D类开关功率放大,当前、成为时尚。

网友:
长知识,学习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D类放大器可以做舞台音响吗,露天广场音乐会上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D类放大器可以做舞台音响吗,露天广场音乐会上用

当然可以 irs2092 数字功放,2kw 4kw都比较普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我看了收信电子管那本书说6n15丙类推挽单管可以输出3.5瓦,有点不信,高频更难高功率,如他所说,我是想,那一个六勾1加上一个六嗯15一个晶振,就可以做一部业余台?3.5瓦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