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VC9801A求助。

楼主(2021-03-24):
今天维修家里电蚊拍led灯不亮,打的直流20v档,不小心碰到电蚊拍高压输出端了,估计有过千v电压,结果现在VC9801A开机所有档位都没有显示了,请教下是哪里损坏了(目测保险丝没有断)?还能修好吗?

网友:
凶多吉少!看印版有没有烧断路?

网友A:
这高压烧不断,只能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高压烧不断,只能击穿。

大概会击穿哪几个原件啊?

网友:
输入端的保护管(三极管接成二极管)。

网友:
保护管坏了,显示应该有,估计AD芯片坏了

楼主:
感谢大家帮忙。

网友:
不亮主芯片归西了

网友:
这种高压,一般不会烧保险丝的;
估计芯片凶多吉少……

网友(2021-10-31):
主芯片估计被电穿了

网友:
恭喜恭喜,正好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