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飞乐2P1三管机

楼主(2021-03-24):
最近重建经典似乎上瘾了,这次做2P1。空联最近价格很高,尤其是单联.                趁着空气双联价格还没有炒起来赶紧收,这回用290P这联玩。
空联:武汉牌 250/290
磁棒:10MM X160MM
L1 :57T
L2 ;6-7 T
检波二极管:2AP2
高放三极管:3AG1D 112倍
低放前 :3AX31B 125倍
低放后:3AX81 95倍
输入、输出 :海棠401数据,实用单端
供电:18650 x2
喇叭:3寸 80mm
外壳尺寸:100mm x 200mm x 68mm
唯一改变就是集电极再生方式改成发射极再生。其实是偷个懒,集电极再生强,细腻可以把指标调到最佳,发射极简便,但是没有线性。
总结:音质很好失真小,可能略费电,可现在都聚合物能源时代了,谁还在乎电消耗呢?这机器连续开了96小时,还可以正常工作,我已经知足了。
废话少说,有图有真相。欢迎各位同好交流。。。。。。视频稍后补上。

楼主:
扬声器固定方式同二管机

网友A:
不是说好的空连吗,咋出场的是薄膜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好的空连吗,咋出场的是薄膜连

看视频,这个是喇叭固定方式,图片引用的是二管机的。这个2P1就是空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好的空连吗,咋出场的是薄膜连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视频,这个是喇叭固定方式,图片引用的是二管机的。这个2P1就是空联。

不好意思,理解有误

网友B:
还是增加一个减速机构比较好,这样调台比较困难

网友:
两个2P3撞款了

网友C:
请教一下:

这些铆钉,是怎么铆的?
有什么工具和技巧吗?
看着很舒服。
pcb背面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手工铆钉.........

网友:
柳钉环氧板

网友D:
面板做的很漂亮,不知面板上槽是咋做出来的?

网友:
漂亮 手工铆钉哦

网友:
元件排列真整齐啊,艺术品!

网友:
我这次DIY大赛也是 做的这个电路。

网友:
红酒盒外壳? 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增加一个减速机构比较好,这样调台比较困难

是的,台很多,没有减速需要手法特细腻才能找的到它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

这些铆钉,是怎么铆的?

一般元件有1.5MM X 3MM的空芯铜铆钉,如果用领结电阻需要3mm x 3or4mm的铆钉、需要1.51mm的麻花钻头、台钻、一个圆锥冲子和一个扁头冲子,也可以用大号钉子代替。使用冲子时一边用锤子敲击冲子,同时冲子要边砸边旋转,这样铆接比较匀称。之后用扁冲子砸平翻边的铆钉即可(同样需要旋转冲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面板做的很漂亮,不知面板上槽是咋做出来的?

面板槽是亚克力+激光切割。3mm厚的亚克力,切割时要控制好切割力度,否则极容易使亚克力热变形。

网友:
使用合适的红酒盒子,进行改制,加工比较方便,也节约费用。

网友:
查了下海棠401输入输出变压器数据并不是很好啊。

网友:
学习了,机子做的真漂亮。我刚从酷我乐队老师那里买了一个65-4型再生机,效果真好。试了一下收到25个台,没有仔细听,也许有镜像台吧。在北京地区收到韩国广播、俄罗斯广播、山东广播、济南故事广播、大同广播等。信号稳定声音洪亮。灵敏度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