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字机芯片KT0936M的应用

楼主(2021-03-25):
由于居住环境差,电磁干扰严重,又处于乡镇,调频和短波信号极差。折腾CD1691和CD2003,效果令人头痛。
在大脑师的介绍下,网购了一台熊猫T51,调频和短波接相当好。中波灵敏度高,抗干扰能力强。音质好,输出功率大。
拆机查看,内部PCB板很小,电路简单,主芯片为KT0936M,功放为D8002。
查KT0936M资料,为国产自主产权的第三代产品。
有心涉及折腾,但对数字机没有实作经历。
恳请有实作经验的老师,介绍一下KT0936M的制作要点,是否可直接应用,而无需再写入程序?
先行谢谢了!
附拆机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对MCU感兴趣,玩玩计算机控制是个好想法。
如果为改进接收性能,可以玩玩中波外接环形天线。毕竟数 ...

脑师早!谢谢您的推荐,这台熊猫确实性能好。又买了台不到30元的KK-9A来折腾,主芯片和功放芯片一样,只差没用储存芯片。但性能差得多。

网友:
外观复古,内脏现代啊,这么大的壳子就这么一小块电路板,剩下的空间放上一大块充电电池,能听一年

网友:
螃蟹难吃啊,看来又得老爷子先手了。

网友:
看说明书,这个芯片不支持个人自己编写MCU程序(也许厂商把它隐藏了,不对外公开)。外部存储器也只是一个选项,也即可以不用。
该芯片外部引脚支持波段切换和电调谐功能。但是,没有看到音量调节引脚,音量调节需要外部电路实现。
应用电路非常简单,性能指标也很好,但淘宝上价格不贵,这有点令人生疑。

网友B:
上面的链接打不开了,还没下载呢

网友C:
现代的东西确实进步很大,东西越来越简单,没有我们可以下手的地方了,跟不上时代啦。

网友D:
上面的链接下载之后打不开,压缩文件解压提示没有文件存在!什么原因?

我在网上搜索一番,下载了一个可能不全的低版本资料V1.0的,上传试一试。

上传完之后下载试验了一遍,解压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面的链接下载之后打不开,压缩文件解压提示没有文件存在!什么原因?

我在网上搜索一番,下载了一个可 ...

刚试了可以解压啊

网友D:
再次试验还是不行,也许是我使用的解压软件版本太低?

网友:
看了一下数据手册。设置挺麻烦的,波段切换电阻要用好几个非标阻值的,单声道输出没有集成音频功放。感觉业余玩不如akc4926好搞,强烈向a大推荐akc4926!本坛玩过4926的很多,坛里有大量帖子可参考。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再次试验还是不行,也许是我使用的解压软件版本太低?

俺小q试了试,可以解压滴。

网友:
可以玩玩,电路图展现出来

网友:
老爷子好,想玩全波段dsp的话强烈建议您用akc4962比这个kt的好搞

网友F:
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双声道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俺小q试了试,可以解压滴。

您过谦了!

我使用的解压缩软件还是十几年前的3.51版本,在win7系统之前一直没有问题,使用win10版本之后,就不能从桌面用右键调用出来了,本来想从网上下载新的版本,只是难以找到纯净的,试了几次不行,捆绑的玩意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双声道的?

这个是单声道的,

网友:
几天前垃圾佬那里拆了一个凯隆的多波段收音机用的好像就是它,型号不记得了,收音机的版号是KK9-4KT/A生产日期是2017,4.18

网友:
这片IC,应该和SI4825A差不多,都是SOP16封装的,不带功放。性能可能也大同小异。还有就是AKC4926(此款带功放,直接推喇叭)。
这些芯片都不需要编程,制作比普通超外差机器更简单,更易成功,调频波段性能完胜。我都做过,可以参考我以前发的贴子。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介绍和帮助!
这两天在恶补数字机的知识。数字机毕竟是新技术,虽然手中有几个破烂拆件机,但都是自动捜索的FM机,这种AM、SM、FM手调机一直没接触过。而且,以前不少的芯片都要写入程序,不懂编程,难上加难。现在有这种不需要编程的芯片,就有信心折腾一番。
这两天也在拆解和对比测试熊猫T51,FM和SM确实比模拟机好。中波灵敏度也高,我自制的71型系列大多与其持平。白天台少,区别不明显,夜晚台多,T51在调谐偏移时的怪音区间大,无法调出强台邻近的弱台,这可能是数字机的硬伤。
KT0936M的第8脚,是调谐指示,我也加上了LED,但效果只是锁定信号后的全亮,不如模拟机有信号强弱的变化。
中波磁棒很短,线圈纱包线也细,Q值很低,换长磁棒和多股纱包线线圈后,灵敏度和信噪比有所提升。
再次感谢各位老师的介绍和帮助!

网友:
记得这个芯片以前的唱戏机里用的很多,只有调频波段而已,现在唱戏机淘汰了,几块钱就能卖一台,玩玩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过谦了!

我使用的解压缩软件还是十几年前的3.51版本,在win7系统之前一直没有问题,使用win10版本 ...

试试7-ZIP软件用于解压,有些WINRAR不能解压的用这个软件行。我在电脑上两个都装,没发现干涉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再次试验还是不行,也许是我使用的解压软件版本太低?

rar有两类解压器,一类是原来的rar,另一类是7zip。估计需要7zip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介绍和帮助!
这两天在恶补数字机的知识。数字机毕竟是新技术,虽然手中有几个破烂拆件机, ...

如果对MCU感兴趣,玩玩计算机控制是个好想法。
如果为改进接收性能,可以玩玩中波外接环形天线。毕竟数字机对小信号的AGC控制有着太明显的步进痕迹,听起来不太舒服。
磁棒天线似乎是接到芯片内部AMI的平衡输入上,所以外接的环形天线,只需在磁棒主绕组上绕个6匝左右就行了。这个6匝,是对1米单环天线而言。

网友:
如此简洁!

网友:
对不起发错位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链接打不开了,还没下载呢

刚才试了下,5#楼的连接仍可以打开。万一不行,可前往 豆丁网 阅读和下载:
https://jz.docin.com/p-892477757.html

网友E:
引用 楼主:
脑师早!谢谢您的推荐,这台熊猫确实性能好。又买了台不到30元的KK-9A来折腾,主芯片和功放芯片一样, ...

恭请老爷子分析一下,看看差距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玩DSP芯片,中周,绕线机,扫频仪都退休了,统调也几乎不需要了,天线还可以玩几下。DSP机在遇到很弱的信号时会断断续续,发出噗噗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请老爷子分析一下,看看差距的原因是什么?

Q师给我出难题了。
理论是我的短板,又不好意思去抄书百度,只好凭直觉答卷。
在原厂资料中,主芯片可配置存储器。存储器经编程,写入代码,就可对主芯片进行细调。可以这样说,主芯片只是一个常规的收音机,存储器则是调试技巧。如果存储器经高手编程处埋后,常规的收音机就会不同凡响。
KK-9A落败,就在于只是一个常规的收音机。熊猫T51则是在存储器中植入了技巧,性能就突出,所以要多卖100元以上。当然,还有处形和音质及品牌的优势。
这样交卷可否?请批改。
另外,买了点包邮的KT0936MB9,在KK-9A上实作代换,证明无须编程写入。原厂资料上的调谐电位器为10K,熊猫T51和KK-9A用的为100K,经实验10~100K效果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请老爷子分析一下,看看差距的原因是什么?

Q师给我这老木头学生出难题了!
理论是我的短板,又不好意思抄书百度,更没勇气信口开河,只能从过去修彩电时的一点皮毛认知和直觉来答卷。
KT0936M芯片,原厂资料介绍可支持存储器。
我的认知是:KT0936M芯片只具备基本的机能,好比是一部常规的收音机,存储器则是可以存储技巧的调试手段。当高手在存储器中植入了自己的技巧的编程后,普通的KT0936M芯片就有了灵魂,必然会不同凡响。不过,植入的程序会因人而异,如同老玩与新手,同装相同套件的差别。
KK-9A无存储器,只是一部普通的收音机。而熊猫T51则加了植入了较好调试手段的存储器,使整机性能大为提升,而且有良好的外观和很好的音质,所以多花百元购买也不冤枉。
如此交卷可否?请Q师批改。

另外,购了点包邮的KT0936MB9,在KK-9A上代换正常,说明主芯片无须写入程序。
KK-9A和T51的调谐电位器与原厂资料不符,经实验,10~100K效果相同。

网友:
T51我也买了一台,就是看中了外形,结果到手后发现灵敏度还是不错的,比较明显的缺陷就是调谐手感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G:
KT0936M是手调芯片,不需要编程。官网已经打不开了,这里有份资料:
http://aitendo3.sakura.ne.jp/aitend ...

深深地感谢您提供的资料!B9版芯片与前几版芯片的个别引脚功能不同,不能互换。
用您提供的B9资料,删减为单中波已打样,一次性无调整地喜获成功,性能与熊猫无明显差别。
终于在忐忑不安后,尝到数字机的甜果。
再次感谢您无私的援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深深地感谢您提供的资料!B9版芯片与前几版芯片的个别引脚功能不同,不能互换。
用您提供的B9资料,删减 ...

老爷子,分享一下该芯片的使用感受吧,特别是调谐手感,是不是和T51一样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举手之劳,何足挂齿,祝贺老师的数字机尝试取得成功!

提供正确资料,对于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但对我来讲,却是少走了许多的弯路,更避免了失败的沮丧和迷惑。
B9芯片的资料,我之前并未找到,只在豆丁和百度等文库中找到KT0936M资料,以为B9版与KT0936M的原始资料差不多,也就按此绘制了PCB。当下载了您提供的B9版资料后,发现9、10脚不同。因此,又买一台廉价的KK-9A来拆解,从中悟出不少东西,从而修改PCB,才得以顺利完成。如果没有您的援手,我必然纠结于KT0936M的原始资料,与熊猫T51实物的困惑之中,绘制的PCB板必然不符合B9芯片的应用,失败就成必然。出师不利,以后的困惑将是长期的。
数字机对我来说,如同模拟机的初学者,初战折翼,困惑的阴影将难以摆脱。提供正确的资料,其意义不可小视。所以,我得好好地谢谢您!

在此,也提请有兴趣的玩友注意:KT0936M资料与KT0936MB9资料存在不同,KT0936M芯片与KT0936MB9不能互换。

补充内容 (2021-4-5 08:15):
注:“发现9、10脚不同。”应为“发现10、11脚不同。”

楼主:
引用 楼主:
提供正确资料,对于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但对我来讲,却是少走了许多的弯路,更避免了失败的沮丧和迷惑 ...

网友H(2021-04-24):
我也买了台KK-9A,确实费电,3V小音量超过50mA,刻度盘没改,所以是对不起来的。MB9外接存储器的好处是自定义接收范围,准备接驳电视高频头收航空。

网友I(2021-08-01):
看了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这个芯片确实是傻瓜式的,电路通就可以工作,但是这个芯片同时还可以用储存器外部的,调节设置的。问下老师如果不用外部储存器,是不是性能没有用储存器的好,从数据手册看,不用外部储存器,全部是默认值。

网友:
技术的发展确实能让多数人失业!无法逃避,除非你站在技术的顶端,显然那是一小部分精英团队的事,多数人能懂技术,理解原理就很好了,没有适当的机遇和年轻充沛的精力的我们也只能为现代技术的发展敲敲边鼓激励一下,滚滚技术大潮的发展是历史的选择。

网友J:
吓我一跳,以为我画错了,10脚和11脚互换了,我去看了PDF,跟这个不一样,你这个图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吓我一跳,以为我画错了,10脚和11脚互换了,我去看了PDF,跟这个不一样,你这个图是错的。

KT0936M资料与KT0936MB9资料存在不同,KT0936M芯片与KT0936MB9不能互换
详见40楼,如果两者混淆,必须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了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这个芯片确实是傻瓜式的,电路通就可以工作,但是这个芯片同时还可以用储存器外部 ...

不用外部储存器,必然要差一些,KK-9比熊猫T51差很多也正是这个原因,主要是灵敏度上的差距明显。
但不是没有提升性能的方法,加长加大磁性天线,或采用高增益天线,灵敏度也会不在熊猫T51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外部储存器,必然要差一些,KK-9比熊猫T51差很多也正是这个原因,主要是灵敏度上的差距明显。
但不 ...

昨天晚上研究这个芯片到凌晨1点,看了用外部储存器的功能。一是可以随心所欲的调节频率(参见数据手册第一页频率范围)。二是可以调节AM中频带宽。三是可以调节RSSI,估计是第三条影响的灵敏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KT0936M资料与KT0936MB9资料存在不同,KT0936M芯片与KT0936MB9不能互换。
详见40楼,如果两者混淆,必须 ...

谢谢老爷子解惑,B9的AM_FM脚接地是另一种噪音控制模式,在无台时噪音要小很多,可以一试。

楼主(2021-12-17):
引用 网友K:
分享过期了。能不能重新分享一下??

这里可直接下载
http://aitendo3.sakura.ne.jp/ait ... KT0936M_B9_V2.2.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可直接下载
http://aitendo3.sakura.ne.jp/ait ... KT0936M-B9/KT0936M_ ...

谢谢~

楼主:
怎么我一直可以打开和下载?我是用的电脑。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我一直可以打开和下载?我是用的电脑。

从最新文档的最后版本说明可以发现新旧芯片的外围电路及寄存器差异很大。这样改不利于兼容啊,百害而无一利。为啥要这样改呢?

网友(2022-02-03):
引用 网友C:
现代的东西确实进步很大,东西越来越简单,没有我们可以下手的地方了,跟不上时代啦。

DSP是时代的科技进步 标志,完全可以淘汰以前大而笨的电路,尤其是众多的中周。。。。许多人说DSP的没有模拟的好,其实是对DSP的不了解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买了台KK-9A,确实费电,3V小音量超过50mA,刻度盘没改,所以是对不起来的。MB9外接存储器的好处是自定 ...

这个可以接收航空频段吗 需要怎么处理呢 谢谢指导

网友L(2022-05-22):
引用 网友M:
我也网购了一台小机,立式的,芯片也是0939和8002小攻放。
23元海鲜市场买的,就这一台。
仿的sony的外观 ...

镍氢电池也能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L:
镍氢电池也能充电?

镍氢充电是锂电充电的先辈呢

网友N:
看厂家推荐的图,需要配合2级9018做高放才可以。算是晶体管与集成电路混合的收音机

网友(2022-10-20):
我买的KT0936MB9也到了,求接收FM1/AM1/SW1/SW2波段的电路图。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N:
看厂家推荐的图,需要配合2级9018做高放才可以。算是晶体管与集成电路混合的收音机

推荐的图纸只发现了一个9018呀

网友:
今天重新拆开熊猫T-51 仔细查看一番,居然发现T-51使用的是TM0936MF8 而不是我以前以为的KT0936MB9。不知道这个有啥区别。

网友O(2023-12-20):
引用 楼主:
脑师早!谢谢您的推荐,这台熊猫确实性能好。又买了台不到30元的KK-9A来折腾,主芯片和功放芯片一样, ...

如果没看错 IC4 就是 24C01存储器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如果没看错 IC4 就是 24C01存储器

24C01存储器不象,这个是三个脚的。
零电阻跳线一大堆。

网友:
引用 网友P:
24C01存储器不象,这个是三个脚的。
零电阻跳线一大堆。

是EEPROM 封装不同而已

网友(2024-11-04):
引用 网友O:
如果没看错 IC4 就是 24C01存储器

IC4就是开关电路,受AM/FM选择开关控制,FM时接通R34,断开AM波段电阻与10脚的连接。

网友(2025-02-10):
熊猫T51我也有一个,灵敏度声音都不错,就是没有打开看看里面。这回看到了,哎,没想到这么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