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三洋9994

楼主(2021-03-25):
在正面仓门边有个拨动健.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A:
没有英文字母吗?,应该是录音时调录音交流偏磁频率的,我瞎猜的,请大师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英文字母吗?,应该是录音时调录音交流偏磁频率的,我瞎猜的,请大师指点。

TIMER STANO BY
应该是个计时器的开关。

网友:
计时器复位键吧????

网友:
看闲鱼上现在9994的价格开始有点便宜了,前几年都要上万元一台。当年一直想买台三洋9994,就是价格太贵了选择放弃!

楼主:
谢谢老师们指点

网友B:
注意;这个[定时开始键]实际上并不具备定时功能,它是这样用的;

例如;你想录制明天某英文电台课程,由电脑或数字定时器供电给M9994K,并按下磁带录制键,这就产生

一个问题;主压带轮不转动地压住十多小时,会被压坏,这时再加压[定时开始键],主压带轮就会不压住

主轴,直到明天定时器向9994通电瞬间,[开始键]拍的一声巨响,才释放主压带轮,并电机开始转动进入录音程序

网友B:
不,见我上贴,它也不控关机,机子由定时器开供电,如是录话筒,由磁带结束关机,如是录节目,则由机外供电之

定时器关机.但如果在[收/录选择开关]上拨到[录电台节目]位置,则可以由磁带走完关了包括收音/功放部的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见我上贴,它也不控关机,机子由定时器开供电,如是录话筒,由磁带结束关机,如是录节目,则由机外供电之
...

所谓的定时录放音要外接有交流输出的定时器使用。
这种机芯在没电的情况下按下放音/录音键只接通马达开关不加载,加载要等电机转动后完成。
三洋9998就是这样的机芯,估计9994也如此。
所以,您不必为压带轮担忧。

网友C:
哦,应该是TIMER STAND BY。摆渡的翻译是:定时器待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所谓的定时录放音要外接有交流输出的定时器使用。
这种机芯在没电的情况下按下放音/录音键只接通马达 ...

“这种机芯在没电的情况下按下放音/录音键只接通马达开关不加载,加载要等电机转动后完成“这不准确./

应是“当按下定时键时“加在这句话的前面.

因不按这定时键时,没电按下录放键,主胶轮亦是会变形受损的.

实际上[定时键];是一个手动暂停/电机解锁的暂停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应该是TIMER STAND BY。摆渡的翻译是:定时器待机。

是这健.刚接触不会使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芯在没电的情况下按下放音/录音键只接通马达开关不加载,加载要等电机转动后完成“这不准确./

...

谢前辈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意;这个[定时开始键]实际上并不具备定时功能,它是这样用的;

例如;你想录制明天某英文电台课程,由电 ...

这么多年过去了,今天才知道这个键的用法,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