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机电容降压

楼主(2021-03-25):
胆机变压器经常遇到电源变压器二次侧电压高降压困难的情况;现在给出一个电容降压的方法给大家分享;附件给出1UF电容在50HZ下;一个1uF的电容所产生的容抗约为3180欧姆。当220V的交流电压加在电容器的两端,则流过电容的最大电流约为70mA。虽然流过电容的电流有70mA,但在电容器上并不产生功耗,应为如果电容是一个理想电容,则流过电容的电流为虚部电流,它所作的功为无功功率。根据这个特点,我们如果在一个1uF的电容器上再串联一个阻性元件,则阻性元件两端所得到的电压和它所产生的功耗完全取决于这个阻性元件的特性。例如,我们将一个110V/8W的灯泡与一个1uF的电容串联,在接到220V/50Hz的交流电压上,灯泡被点亮,发出正常的亮度而不会被烧毁。因为110V/8W的灯泡所需的电流为8W/110V=72mA,它与1uF电容所产生的限流特性相吻合。同理,我们也可以将5W/65V的灯泡与1uF电容串联接到220V/50Hz的交流电上,灯泡同样会被点亮,而不会被烧毁。因为5W/65V的灯泡的工作电流也约为70mA。
因此假设电源280V交流;在50HZ下容抗=3184欧姆;可以求出电流=280V/3.184=87mA;
所以需要选在2倍以上耐压1UF的电容;为胆24瓦功率管提供电源;以上提供计算依据讨论;可以实际使用调整参数;不做最终结果和依据。谢谢!

楼主:
电容降压原理图

网友:
这种方法的问题是输出不是一个电压源了,而是一个电流源,输出电压会很不稳。
更好的方法是初级接一个自耦的降压变压器,用5W到10W的变压器足够,接成自耦接法。就可以把变压器高压降下来。

网友:
这个电容限流(降压)理论是可行的,70年代《高淳放大头》扩音机就是利用这个电容降压点电子管灯丝,另外就是悬浮隔离的无变压器热底盘理论。

网友:
电容降压与高压取自220市电有什么区别吗?都是热底板、没有电气隔离......

网友:
以前的老式电表是有功功率表,现在的电表都是不管功率因数,只要有电流就算功率的,如果用电容替代变压器,多用几天,电费就把电容替代变压器节约下来的钱花掉了。

网友:
你这个计算错得有点离谱哦、负载上不产生压降吗?电流电压与容抗的关系同样归欧姆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