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调频中周脚断咋办?

楼主(2021-03-25):
德生PL737调频中周,修理时将4几个脚弄断了,哪里能找到中周?有什么替代的办法吗?

网友A:
调频部分中周一般绕线较粗,大多情况下不会断线,只要将针脚用502(或AB胶)粘上就行。

网友:
找德生售后部邮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频部分中周一般绕线较粗,大多情况下不会断线,只要将针脚用502(或AB胶)粘上就行。

拆的时候太暴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