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指点一下我画的四层板的电源层

楼主(2021-03-25):
  增加的这一层,使用的是:Add Layer
  因此,这层在这里是铺的地

网友A:
都不说用的啥软件画,也不说总共有几层。你让大家猜?

网友B:
既然是地线层,为什么要走别的线呢?那几条线把整个地平面切割开了,不妥,非常不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不说用的啥软件画,也不说总共有几层。你让大家猜?

protel 99se画的,共四层,这是第二层-电源层,第一次画,有些事情不了解,故上来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地线层,为什么要走别的线呢?那几条线把整个地平面切割开了,不妥,非常不妥。

  是的,这几条线,我想加强一下,在顶层画不了太粗的线
  这是最好不出现线条,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