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的最初始标定是如何确定?

楼主(2021-03-25):
比如10V有多高?是怎样定下来?找一个全世界最准确的表出来,然后怎样证明它是最准的?

网友A:
1小时为啥是1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小时为啥是1小时

长度的最初始标定是如何确定?比如1米有多长?是怎样定下来?我怎么确定我的米尺准不准?找一个全世界最准确的尺出来,然后怎样证明它是最准的?

网友B:
1893年给的定义:1/1.434倍的克拉克电池的电动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小时为啥是1小时

在某一年地球自转一圈是24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93年给的定义:1/1.434倍的克拉克电池的电动势

不是每一粒克拉克电池的电压都一样。

网友C:
绝大多数单位都是国际7个标准单位导出的。

电压现在定义是 :载有1A恒定电流导线的两点间消耗1W的功率,这两点间的电位差就是1V

这里面又引出安培和瓦特两个定义。

安培是国际标准单位 , 国际计量委员会(CIPM)提出定义为:在真空中,截面积可忽略的两根相距1米的平行而无限长的圆直导线内,通以等量恒定电流,导线间相互作用力在1米长度上为2×10-7牛时,则每根导线中的电流为1安培,又称绝对安培。该定义经1948年第9届国际计量大会(CGPM)通过沿用至今。

瓦特是导出单位,定义是焦耳/秒。

秒国际标准单位,是用铯原子跃迁的原子秒定义。

焦耳是 牛/米

米是国际标准单位,用光速定义。

牛是加在质量为1kg的物体上,使之产生1m/s2加速度的力为1N。其量纲为[F]=M・L・T-2

那米,秒都说过了, 最后就是一个千克, 以前是国际千克原器定义, 现在是 被定义为“对应普朗克常数为6.62607015×10⁻3⁴J·s时的质量单位”。其原理是将移动质量1千克物体所需机械力换算成可用普朗克常数表达的电磁力,再通过质能转换公式算出质量  。

网友B:
本来以为楼主是真心想知道,看了回复突然发现好好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绝大多数单位都是国际7个标准单位导出的。

电压现在定义是 :载有1A恒定电流导线的两点间消耗1W的功率, ...

谢谢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以为楼主是真心想知道,看了回复突然发现好好笑

搞技术是需要严紧的。

网友:
电压只是人们一种惯用语,压这个字不一定名副其实,电势才是通用语,电压除了在有些场合名副其实,比如电容器两极板电势差正比于其极板电荷库伦斥力,还有比如一个电压加在一段物体上,不管物体上电场均匀还是不均匀的,电场强度也基本正比于电压,所以说击穿和电场强度有关和说和电压有关也就基本等效。这也就是电压这个词为什么流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用电压这个电场强度的积分量简单易懂得描述一些东西。
电势没有绝对值,电势只是相对电势,是电场强度的路径积分,地球带大量负电,如果定义太空深处电势为0,那地球表面电势可能有几百万V,但我们定义地球电势0V是为了方便描述地面情况。所以,一个物体的绝对电压多高是人为设定的。

网友:
10V的意思就是,你的用电器流过1C电荷就消耗了10W能量。

网友:
楼主还应当了解的是,这些标准是如何或者通过什么传递到各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技术是需要严紧的。

真严谨就要去查资料了,基本单位的定义都有国家标准的,是非常严谨的。
可以参考一下这里: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 ... 5%E4%BD%8D%E5%88%B6
如:
1秒是铯-133原子在基态下的两个超精细能级之间跃迁所对应的辐射的9192631770个周期的时间
1米是光在真空中在(299792458)⁻1s内的行程
1千克是普朗克常量为6.62607015×10⁻3⁴J·s(6.62607015×10⁻3⁴kg·m2·s⁻1)时的质量
1安培是1s内通过(1.602176634)⁻1×1019个元电荷所对应的电流,即1安培是某点处1s内通过1库伦电荷的电流, 1A = 1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