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琴X3加装蓝牙

楼主(2021-03-25):
买了朗琴X3,加装上蓝牙,无音乐时稍有噪音。
拆除了蓝牙板上的USB,输出电容(换贴片),板子刚好能安装进机壳(略紧)
这个音箱不错,只是电源充电座太松

楼主:
功放芯片5脚就近接地,其它如图

网友:
usb重新接线,放在其它 地方。能放u盘多一种选择。

网友:
看样子是D类功放芯片

网友:
能不能在蓝牙板上加静噪,没有蓝牙连接时静噪。

网友A:
这么小的音箱也听出噪音,说明噪音很可观了。蓝牙板与扩大板挤在那么小的空间里,而且共用电源,噪声是很难消除的。解决办法:1.把蓝牙接收器放置在音箱外边,用音频线连接。2.音箱与蓝牙接收器分别用两个电源供电。3.用新版的蓝牙接收器,例如5.0的。采取这三项措施,自然就听不到蓝牙的噪音了。

网友(2021-05-10):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音箱也听出噪音,说明噪音很可观了。蓝牙板与扩大板挤在那么小的空间里,而且共用电源,噪声是很难 ...

非常好的建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