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变压器做输入兼倒相变压器注意事项

楼主(2021-03-25):
   最近为了做6N6推挽机,打算采用输入变压器倒相,于是某宝购入一对600:10K/15K信号变压器(下图1),标称电压放大4至4.8倍。到手后检测,怎么都不对,电压传输比只有1.8倍左右,沟通无果,一气之下在另外一家又买了一对初次级都带中心抽头的300+300:10K+10K,尺寸大小一样(下图2)。检测一切都符合描述。

   返过来再检测早先那一对变压器,终于发现问题;商家发来时已经焊在板子上,可这块板上2、3脚和6、7脚是连通的,相当于初次级各短接了一组绕组!居然还有这种操作!用刀割开连接铜箔,完全恢复正常。这是提醒各位注意的第一条事项。

   为了搞清楚这两款变压器的综合数据,搭了个简单电路,发现了更麻烦的事情;只要接入电位器调整输入信号幅度(调节音量),在开度最大时幅频特性很好,只要用电位器稍微调小一点,幅频特性明显劣化,其中尤以图1中这种为甚。

   具体表现是; 在1KHz信号时,调节电位器使输出1V,保持输入信号幅值不变,输出信号幅值随频率增加而下降,至20KHz时,输出只有0.6V了。

   实验了各种调节方案,发现只要在输入回路中串接了电阻,幅频特性就不能满足要求。这是第二条注意事项。

   但音量调节又是必不可少的,最终的办法是增加一级射极跟随器(下图3),已经上机验证,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
这就是渐进式找根源的经验写照。

网友A:
这种所谓毒声的信号牛其实频响很差!我已经拆解很多都不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所谓毒声的信号牛其实频响很差!我已经拆解很多都不咋地

这两款信号变压器的频响都很好,实测从20Hz至20KHz几乎平直。如果是那种体积很小,贴片式的就算了。

网友:
“只要在输入回路中串接了电阻,幅频特性就不能满足要求”
这说明原来的牛分布电容在起作用。一般的牛测试时信号源的内阻比较小,分布电容的作用还不算明显。

网友B:
“实验了各种调节方案,发现只要在输入回路中串接了电阻,幅频特性就不能满足要求。这是第二条注意事项”

用600欧或者470欧的电位器试试,用那个跟随器不觉得很奇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验了各种调节方案,发现只要在输入回路中串接了电阻,幅频特性就不能满足要求。这是第二条注意事项”
...

只要串联电阻就不行,用200欧(再大失效)的电位器并联,做衰减调音还行,但一是对音源不利,二是没有这种小阻值的双联音量电位器。
射极跟随器并不奇怪,这种电路的频响本身就非常好。再说了,现在那个音源不是半导体元件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要串联电阻就不行,用200欧(再大失效)的电位器并联,做衰减调音还行,但一是对音源不利,二是没有这 ...

要么把电位器放次级,电位器选双联10k的,滑动端(栅极)对地接个100k电阻防止电位器失效栅极浮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把电位器放次级,电位器选双联10k的,滑动端(栅极)对地接个100k电阻防止电位器失效栅极浮空

呵呵。。。。。双声道,哪去找四联电位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双声道,哪去找四联电位器?

两个声道分别调整,现在好多人不是都说“两个声道同时调整声音就是业余的做法”嘛,正好满足他们的愿望
或者做个联轴器,也不难,一块儿薄铁皮搞定,调声音而已,同步性、回差要求都不高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
如果有合适的输入变压器,那么你这个方案当然可行,且前级加装音量调节也很常规了。但我这个信号变压器是EE25规格,这个小身板可能无法直推功放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声道分别调整,现在好多人不是都说“两个声道同时调整声音就是业余的做法”嘛,正好满足他们的愿望 ...

好主意,可以添点复古机械元素,但前级搞复杂了容易引入噪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
如果有合适的输入变压器,那么你这个方案当然可行,且前级加装音量调节也很常规了。但我 ...

AB1类只要推动电压幅值足够即可,无需推动功率,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