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行输出变压器 输入电压和阳极电压的比列关系

楼主(2021-03-25):
请教下,比如一个B+ 为90V的行输出变压器,正常阳极电压是30KV 。30KV / 90V=333v   再例如是不是把B+降为75V ,333v * 75v=24.9KV ?  是不是这样的比列出来的?
各位师傅碰到代换高压包 +B和原机差不多匹配,阳极过高是怎么解决的?或者有啥好办法?  感谢

网友A:
一般成品高压包只要型号对,各脚电压对,高压不会有太大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成品高压包只要型号对,各脚电压对,高压不会有太大误差。

原型号高压包买不到  找了个B+电压 和另外两个输出电压基本一致的,改脚位的。但阳极高压高了3-4kv

网友:
灯丝电压才重要吧。

网友B:
和逆程电容容量大小也有关系,容量大高压低,容量小高压高

网友A:
并联一只小逆程电容试试吧,估计可以奏效。

网友C:
并联一只小逆程电容可以降低高压,但行幅也打了一点,可通过调整行线性或在行偏转电路串一小电感来减小行幅。

网友D:
市面上不是有一种万能代换的高压包吗?一般根据屏幕尺寸确定高压包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逆程电容容量大小也有关系,容量大高压低,容量小高压高

谢谢 再并联一个上去的话 加原电容容量的几分之几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一只小逆程电容试试吧,估计可以奏效。

好的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并联一只小逆程电容可以降低高压,但行幅也打了一点,可通过调整行线性或在行偏转电路串一小电感来减小行 ...

谢谢  并原电容容量的多少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市面上不是有一种万能代换的高压包吗?一般根据屏幕尺寸确定高压包尺寸。

好像没找到那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并原电容容量的多少比较合适?

比原来的逆程电容容量小点的,耐压要够试着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原来的逆程电容容量小点的,耐压要够试着来。

好的 谢谢    明天试试

网友E:
30KV / 90V=333v 电压相除结果一定不是电压,不知你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30KV / 90V=333v 电压相除结果一定不是电压,不知你是什么意思。

我是问那个90V输入后高压30KV输出是不是照这个出来的?还是根据行管震荡频率出来多少KV高压?其实我意思就是怎么样能把阳极高压下降点?  谢谢师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问那个90V输入后高压30KV输出是不是照这个出来的?还是根据行管震荡频率出来多少KV高压?其实我意思 ...

在80年代初期的黑白电视,那时电压不稳,有时会低很多,经常出现稳不住12伏的情况,会出现屏幕变小,亮度大减,有可能高压会下降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