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贴!

楼主(2021-03-26):
老师们好!这配对的曙光6P6P,68年出品,问下老师们这管子音质好吗?适合做啥类功放机?谢谢大家!

网友:
只有4只的话,建议做单端,有挑选的余地。每声道1个,可以出4W多。电路本坛有,可以找找。如果多,比如有6只以上,可以做推挽,每声道2只,最多出10W,电路略微复杂些。

网友A:
6P6P就是6V6,做单端或者推挽都可以,负载阻抗5K.效果不错。
我的电吉他音箱就是这个管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P6P就是6V6,做单端或者推挽都可以,负载阻抗5K.效果不错。
我的电吉他音箱就是这个管子。

看到过道版的电吉他音箱  正经不错!

网友:
在用老南京6v6 60年的,很不错。和rca管对比,区别很小。曙光的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过道版的电吉他音箱  正经不错!

您是单端机器吗?能输出多少W?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是单端机器吗?能输出多少W?

    国产6P6P(屏压250伏,栅压-12.5伏)做甲类放大,6P6P最大输出功率4.5瓦

网友:
非常贊同九楼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