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联想笔记本电池,不知升到多少伏才能恢复充电?

楼主(2021-03-26):
无聊拆了长时间不使用导致不充电的联想笔记本电池,里面是3节18650,量了下电压1.5v左右,网上说用12v强充可激活电池,不知要强充到多少伏再装回去?会不会有危险?

网友:
联想的,电池拆下来就锁死了,装回去也不能用了。

网友:
把电池两端的接头线焊下来,随便找个12V的变压器接上充电即可,看变压器的功率大小吧,快的半小时就能达到启动电压。还是充两三个小时吧,这个时候电池应该可以直接用了,焊上去试试。不会出什么危险问题。
     如果仅仅是因为长期不用电池低电压,都是可以充上电的,如果电池质量还好,以前也没用过多久时间,这样处理后和原来的电几乎不差。我处理过很多IPAD 1的平板,机器大多十年了吧,久未使用电池低压保护了,拆开机器,只要电池不起包,都可以修复的,十分之九的机器修复后都可以连续用五六个小时。
     不过,联想笔记本很多不充电都是电路板坏掉了。再有,这个电池拿下来拆修,是要有些窍门的,网上有专门的介绍,有些需要插电拆修的。你直接拆卸了,即使充满电了,装上去也不一定能用。

网友:
4.2V乘3等于12V。充电时有危险。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3节总共1.5V?报废处理吧

网友:
激活也不行了,容量大幅减少

网友:
我拆出来6节,两节坏的,扔了。正常一节3.7V,充满4V吧

网友:
锂电,1.5V已经饿死了,激活可能性不大!

网友:
废品了!

没有用了

网友:
新的也很便宜的

网友:
联想基本都芯片锁电池的
就是换三节全新的都没用。
内部电池电压低于设定值就锁了

看楼主运气了(或许这款没事)

网友:
拆下来单独充电

网友:
买一块可调电源板,带恒压恒流的。调到12.6V1A充一个小时,然后上到笔记泵上看有没有锁死,锁死就只有拆电芯玩了。

网友:
电池组液晶锁了,即使电池本身容量能恢复,也没戏,从接口上充不进电,放不出电。

楼主:
终于搞掂了,电池前段时间就激活了到11多伏,但电脑仍充不了电。因电源是BQ20Z90,主控查询了bq20z90 Datasheet(数据表) ,发现给22、23脚回电就可退出休眠状态,现在可以充电了。谢谢各位指点,重在折腾!

网友:
联想的电池,缺电之后基本就废了,电池管理芯片会锁死,换新电池也不识别的,这是商家赚钱的做法,要解锁基本不可能,只能整个电池换,所以 联想笔记本要换电芯,一定要在电池管理芯片没有锁死之前更换(也就是旧电池还能充电的时候更换,如果不能充电就没有换芯的必要了),否则只能报废。

网友(2021-05-26):
笔记本电池保护板只要断开电池就会锁死保护,就是换上新电池也不能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搞掂了,电池前段时间就激活了到11多伏,但电脑仍充不了电。因电源是BQ20Z90,主控查询了bq20z90 Datas ...

请教具体的维修过程,我也有点联想机子不能用电池,只能用适配器插电使用不方便。

网友:
The bq20z90 uses the SRP and SRN inputs to measure and calculate the battery charge and discharge current using a 5 mΩ to 20 mΩ typ. sense resistor.
The bq20z90 can exit sleep mode, if enabled, by the presence of a programmable level of current signal across SRP and SRN.

资料中的原文,这颗芯片使用SRP和SRN两个管脚来监控电流监控电阻上面的电压降来判定充、放电电流。如果芯片进入休眠模式,可以在这两个管脚上面施加可编程幅度的电压来激活。或者说,在电流监控电阻上面并联一个可调恒流源,通过调整电流,即可激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搞掂了,电池前段时间就激活了到11多伏,但电脑仍充不了电。因电源是BQ20Z90,主控查询了bq20z90 Datas ...

给发个如何回电的资料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