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拉绳断了

楼主(2021-03-26):
收音机拉绳断了,什么绳可以代替,谢谢了。

网友:
二胡上用的子弦,淘宝上有專用的,很多。

网友:
我用穿手串的线也不错,很结实。买手串的店铺了有卖。什么粗细都有,很方便。

网友:
放风筝的线。确实可以。我都是这么用的,挺好。

网友:
钓鱼用的线

楼主:
谢谢你,我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我试试看。

  你好可爱

网友:
网上有卖专用的拉线

网友:
我有一包老线。准备给坛的老师。可惜邮不起

网友:
        还是老式的棉线线绳比较好,线绳比较柔软容易缠绕。

网友:
我用缝编织袋的封口线

网友:
补鞋用的线很不错

网友A:
几十年前我用缝衣服的白色细线,8股绞合起来:算好长度,留足余量,余量要最少多出一半最好达到2倍,宁可多了剪断也不能不够,因为绞合过程中会缩短很多。
算好的8股的长度,对折绞合,像女人搓纳鞋底的线那样,绞合好了再对折、绞合;这样3次,就是8股缝衣线的粗细,那涤纶线的弹性非常好,做成的拉线也非常耐磨。我是30年前修的一个收音机度盘拉线,到现在还没断掉。
二胡的弦太硬,耐磨度也不够。钓鱼线是单股的,不好做接头,主要是在拉线轮上绑紧很困难。
上面说的米袋子缝合线也不错,但如果是单根不够可靠,两股绞合又嫌的粗了点,缝衣线的绞合后粗细很容易掌握,缺点就是怕电烙铁不小心挨上去,这一点任何的线都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几十年前我用缝衣服的白色细线,8股绞合起来:算好长度,留足余量,余量要最少多出一半最好达到2倍,宁可多 ...

正愁没地找线,这是个方法,但有弹性似乎不i合适,调谐时较难找准台,一会找线试试。

网友:
一般普通线和尼龙线的拉伸率较大,不太适合做接线。最好的线是装订账册的蜡线,这种线几乎没有拉伸率,且抗拉强度特高,用手拉的话,甚至能嵌入肉中,根本拉不断。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7#detail

网友:
米袋子的封口线多绞几股,很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正愁没地找线,这是个方法,但有弹性似乎不i合适,调谐时较难找准台,一会找线试试。

这是需要它有点弹性的,拉线不也用了弹簧啊!8股绞合后,弹性就刚好了,安装之前你使劲拉几下,让它装上去有点紧就够了。调台不准不是弹性造成,而是打滑所致。
绞合时要有点技巧,女人的技巧,还要有耐心,绞合得均匀是重要的。

网友:
好像见过有收音机上用的类似钓鱼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需要它有点弹性的,拉线不也用了弹簧啊!8股绞合后,弹性就刚好了,安装之前你使劲拉几下,让它装上 ...

谢回复!好经验,我也在想如何·将线绞合的均匀,这点确实很重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需要它有点弹性的,拉线不也用了弹簧啊!8股绞合后,弹性就刚好了,安装之前你使劲拉几下,让它装上 ...

有道理,那么像鱼线,琴弦之类并不是最佳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那么像鱼线,琴弦之类并不是最佳选择。

我用过琴弦,太硬,很难绑的紧。鱼线比涤纶缝衣线更滑溜,不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回复!好经验,我也在想如何·将线绞合的均匀,这点确实很重要。

女人们是放在裸露的大腿上搓,适当沾点水,搓一次换个方向,是左右两根对调,就不容易在绞合时偏向其中的一根。这是我在农村时向村里的女人学的。男人腿毛多,要剃掉,否则绞进去够疼的。女人腿上比较光滑!

网友:
我有一台老电子管收音机,英国产“BUSH”,没错就是布什牌。它的拉线是钢丝绳,与普通的拉线一样粗,四几年的产品,几十年没有任何问题!
不妨你也试试,可巧的是X宝上有卖的,还是不锈钢的,问题是好像按百米卖,不知道有没有小包装。

网友:
有用过包扎粽子的线,感觉还行。绞合线的话用手电钻挺好的,匀称。用手搓容易掉皮

网友:
细不锈钢钢丝绳10米,只几元钱。

网友C:
标准的应是涤纶编织线,编成管状,内有芯或无芯,柔软无弹性,不起毛,不易打滑。
锦纶(尼龙)有弹性、打滑,腊线、鞋线之类多股绞合的合股线也不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标准的应是涤纶编织线,编成管状,内有芯或无芯,柔软无弹性,不起毛,不易打滑。
锦纶(尼龙)有弹性、打 ...

这种线应该还行。没弹性就意味着装好后不会随时间推移被逐渐拉伸。

网友:
不易打滑也很重要,影响调谐的方便与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女人们是放在裸露的大腿上搓,适当沾点水,搓一次换个方向,是左右两根对调,就不容易在绞合时偏向其中 ...

准备拿包粽子的线,试试,不过还得剃毛,这个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十年前我用缝衣服的白色细线,8股绞合起来:算好长度,留足余量,余量要最少多出一半最好达到2倍,宁可多 ...

以上的材料都不错。个人还是觉得有一种钓鱼的线就是老机子的调谐线,注意不是透明的也不是有麻花纹理的,仔细看是管子状的,这种线不会在调谐时候线本身自转,指针不会翘,我网上特别买了一些专用调谐线用放大镜对比一下,就是一种东西。只不过专用的是白色的,钓鱼的颜色有很多。供各位朋友参考。

网友:
绕拉线是个动手又动脑的活儿

网友:
收音机拉绳-----轮胎线

轮胎线

轮胎线

网友:
收音机的拉线

收音机的拉线

收音机的拉线

网友:
放风筝的线

网友:
大力马鱼线柔软结实。

网友:
八仙过海  各有神通

网友(2021-05-01):
放风筝的线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