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nap140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1-03-26):
求教各位兄弟,nap140中推动级的平衡电阻(就是pnp推动管IR10的射极电阻,并联二极管的那个)为什么要取这么大.

网友:
我做过nap140  淘宝上买的2块板子,照着板子上的标注  照猫画虎 装下了的
属于ab类的功放,热量很低,声音听感类似于甲类,但是没有甲类那么特色的声音。
感觉是喜欢的类型,高低音都是不多不少,解析好,速度快。

至于原件阻值,都是照原版超板下来的 ,
都是直接按照原版的电路图阻值走就没问题。
至于你这张图 我是没看过

网友:
这个电路里俩个输出管都是npn的。设计师是为了上下对称。你说的这个100R,对称上面TR9射极的100R。并联的二极管是模拟上面TR11的BE。所以我以为这个1N4148 还是用1N400的比较好。

网友:
这种复合输出的电路,发射极使用100欧姆电阻的不在少数: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兄弟的不惜赐教,关键是这电路是准互补,pnp推动管射极电阻一般取几十

网友:
这个电阻的取值和是否准互补没有关系。主要要考虑到推动管的功耗,其次也对功放开环增益有影响。你看一下实际电路板上供电电压正负多少伏。推动管有没有散热器,有的话取值几十R也是可以的。

网友:
同时起负反馈作用,阻值大一点儿,电路更稳定,

楼主:
原来如此,受教了,感谢各位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