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前后后几个月 FM调频矿石收音机终于成功了 感谢大家 附视频

楼主(2021-03-26):
我家与电视台距离一千米,不知道有没有电台,但是本地有三个调频广播  这次成功收到本地的87.3
其他台没有收到 分别是 95.00 101.9  不知道需要弄那样才可以收到
电路图依然用的这个
原理图是这个
这个是自己做的类似实物的图
详图是这几个
线圈直径2.5 高也是2.5 可变电容是20p的
其他的就是电感两个33u
一个30P一个200P云母电容
喇叭左面的不行 一点都不响 没坏   右侧的灵敏度比较好
这个是成功出生意的视频  用手机录音来的
【矿石收音机完美出声 不用电的调频收音机制作成功 3DQ检波 来听听 - 今日头条】https://m.toutiao.com/is/eFkcPE1/

楼主:
这个图是原理图  第一个不是  不能编辑 在这里补充 谢谢

网友:
技术难度在线卷上

网友A:
C3为何使用可变电容?楼主可能图纸标注有误。

网友:
恭喜调频矿石机获得成功。距离 一公里,是个利好消息,可以通过制作找到最佳的制作参数,获得最好的效果,和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
严重祝贺一下!fm矿机能出声很不容易。
建议1、87.3基本属于fm广播频率低端,试试将拉杆天线拉长到1.4米左右再试试,我在实践中的体会。
        2、将拉杆天线改为水平方向试试,我试机国内好多城市都是天线水平放置效果好,但杭州除外,在杭州试听是天线垂直方向效果好。
        3、收不到高端频率台,如果可变已调到最小那么看看是不是线圈电感大了,将线圈稍拉长减小一下电感量。随着频率增高,需要的拉杆天线长度也要减小。

网友B:
左面的听筒不响用手指轻轻弹几下振膜那面兴许能管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C3为何使用可变电容?楼主可能图纸标注有误。

确实 其实第一个是可变 第二个是30第三个是2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面的听筒不响用手指轻轻弹几下振膜那面兴许能管点用

他的灵敏度不行,用电池对还是能听见咔咔的声音的

楼主(2021-12-08):
继续顶起来 自己的

楼主(2023-03-16):
继续支持一下  谢谢

楼主:
最近在立创画板 希望越出越精细

网友(2024-01-09):
精神可嘉,不断努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