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水一下,电磁炉涡流作用于锅子的关键是电阻?

楼主(2021-03-26):
一直好奇,锡纸花甲粉为啥能用铝箔在电磁炉上加入,正常来说必须使用铁锅
不锈钢锅(磁铁吸不住的)或者铝锅子都是不行的,所以在网上搜索了一圈
看到有个视频主的解释是电阻问题,铝的导电性比铁高,但是如果很薄的话比如是铝箔就能加热了
举一反三,不锈钢锅并不会比铁锅导电更好啊?
这理论绝逼是有BUG的,所以,有没有人能够正确的解答一下我的疑惑呢

网友A:
不锈钢锅是可以在电磁炉上加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锅是可以在电磁炉上加热的

印象中会导致自动关机把,好久没这么操作了,难道现在的电磁炉不一样了

网友:
这理论根本就错了。铝锅是不能用电磁炉的。
不锈钢肯定可以用电磁炉了,因为不锈钢的主要成分是铁啊。

网友:
电磁炉的原理就是中频炉,交流线圈对铁芯施加交变磁场,铁芯涡流发热。锅就是铁芯。
铜、铝等不亲磁导体在电磁炉上是感应不了磁场变化的。一点也不亲磁的不锈钢应该也不能用,但绝大多数不锈钢都可以。
能在电磁炉上加热的铝箔绝对不是纯铝,必会亲磁。至少用强磁铁能吸。

网友:
不锈钢锅是不能加热的,有些不锈钢锅底部是镶了一块铁底的。

网友B:
就是电阻的问题。非铁磁性的导体有更大的skin depth,而如果锅底的厚度需要大于skin depth才有高的效率。厚度增加对感应电流的阻碍就会减小,发热量会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电阻的问题。非铁磁性的导体有更大的skin depth,而如果锅底的厚度需要大于skin depth才有高的效率。厚 ...

先Mark一下这个答案

网友:
你看到的可能不是电磁炉,应该是电陶炉

网友:
电场-磁场-磁滞-涡流-热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Mark一下这个答案

只要计算一下就知道他说的是对的,趋肤深度为 (ρ/πfμ)^0.5,μo=4π x 10-7 H/m

以 35kHZ 计算,

铝磁导率 1.00002μr,趋肤深度 0.44 毫米
普通铁锅磁导率按 600μr 计,趋肤深度 29 微米...

所以你用铝锅,整个锅底都在导电,用铁锅,只有几十微米的部分导电。

那么烧烤用铝箔,厚度在 10 到 20 微米左右(看你买多好的) 所以它也能用在电磁炉上,因为它太薄

网友:
钢材也有部分是无磁钢,估计做锅也不行。

网友C:
首先电磁炉在保护足够的情况下任何金属都可以用涡流加热的,包括铝,不过普通家用电磁炉是不行的,主要原因是非磁性物质的情况下线圈电感量较小,系统会根据电流电压的相位差自动增加频率来达到谐振以提高功率因数,当谐振的频率超过系统的设定的最高和最低值时候,系统就报错保护了。另外系统的频率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温度的变化导磁率或者说电感量会变化的,在我们电磁锅炉行业就有人就拿这个做卖点叫:“变频加热”。来忽悠一些外行,一位变频加热效率更高

我做过的最大的电磁加热是6000KVA,88个60KW的单个机芯并联运行。

网友(2021-05-07):
引用 网友C:
首先电磁炉在保护足够的情况下任何金属都可以用涡流加热的,包括铝,不过普通家用电磁炉是不行的,主要原因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