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收音机里的蜡封纸介电容容易失效吗

楼主(2021-03-26):
这种蜡封纸介电容容易失效吗,想把它全部都换掉

网友:
换,换,换,我是见一个换一个,包括铝壳电解电容,连铝壳的CJ金属化纸 、瓷管,云母,碳质电阻,胶木板的管座。反正早期的老物件没有一个好鸟

网友:
这种纸电容质量很差,漏电严重,损耗大,不是因为时间长了,当年生产出来的时候质量就不好。这种东西只能看,不能用,所以,你想看,就留着看,至于用,还是算了吧,别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
这玩意漏电很正常,但完全失效也不常见,就一调幅收音机而已,又不是什么高保真的东西,换后能不能听出效果,那还真不一定。

网友:
没必要,那个坏换那个就是了。老僧古庙,原物原套。

网友:
都换了吧,换进口思碧应该不错

网友:
不坏就别换了  ,

网友:
人家都是想法把纸介电容掏空,弄一个电解进去,然后又封好,你却想全部换完。

楼主:
好多已经裂开了

网友:
都坏成那样了还犹豫什么?收音机又不是古建筑。

网友:
其实大多数能用的话就不用换

网友A:
我也凑个热闹,知道现代的薄膜电容质量很好,就是体积太小,比如21、22的C BB。所以一直没换。但是音质的确有点不好。换了又觉得机子底下空荡荡的。现在我参考了各位大侠的建议,留几台不动,其它需要经常开机把玩的全部换掉。

网友:
可以感受到是爱机之人的矛盾心理

网友B:
我也凑凑热闹,把有漏电的腊都 敲掉,然后用变压器油煮,然后用500伏摇表测量合格的用腊封好,或用金属封好把油注进去用焊锡封好,不合格的接着煮,煮到合格为止,击穿的就丢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凑凑热闹,把有漏电的腊都 敲掉,然后用变压器油煮,然后用500伏摇表测量合格的用腊封好,或用金属封好 ...

变压器油毒性太大,用高频蜡就行,我煮过,调压器控制电炉子掌握好温度,等气泡不冒了基本就好了。难办的是要有个好的外壳,两端的玻璃绝缘子真不好找,我搜集的铁壳电容有淘汰的都是把绝缘子给焊下来备用。这些电容与后来的金属化纸介电容只要不是气密封装,后期都是因为吸潮漏电。并不是所有漏电的电容都不能用,只要电压不高的场合一点问题没有。我常遇到一台工作正常的收音机看着里面的电容裂了或是金属化的旧给换下来,其实吃力不讨好,原模样没了,收藏价值也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油毒性太大,用高频蜡就行,我煮过,调压器控制电炉子掌握好温度,等气泡不冒了基本就好了。难办 ...

常用的变压器油,毒性并不大,甚至远低于汽车发动机油的毒性。变压器油的生产就是,使用低温脱腊的基础油,加一点抗氧剂。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常用的变压器油,毒性并不大,甚至远低于汽车发动机油的毒性。变压器油的生产就是,使用低温脱腊的基础油 ...

从前可是六氯联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油毒性太大,用高频蜡就行,我煮过,调压器控制电炉子掌握好温度,等气泡不冒了基本就好了。难办 ...

不一定非的用玻璃做绝缘,可以用树脂胶做绝缘。外壳很多东西都可以用。如相应的玻璃管,塑料管,马口铁都行。将电容装入后用树脂胶一封。或用硅胶封好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前可是六氯联苯的

你太奢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非的用玻璃做绝缘,可以用树脂胶做绝缘。外壳很多东西都可以用。如相应的玻璃管,塑料管,马口铁都 ...

玻璃管封装的还真有正规产品我有标注“地方国营佛山电讯器材厂”出品的0.01μ600V蜡质纸介电容,测量漏电不是很大,是从别人DIY的收音机上拆的。

网友:
红灯到手就要换管座, 换电容, 改6H2检波,

尤其是中周里面的220PF 240PF,还有那个62PF的耦合电容都换成银云母.

网友:
要想保持复古,换金属壳封装的老纸介就可以了,虽然性能也一般,但至少很难失效,兼顾使用和复古。
这种蜡封的,不是我说,这都是垃圾,送我都不要,搞不懂为啥卖的贵,还有人趋之若鹜。

网友E:
金属壳和瓷管封装的纸介都不行, 蜡封的更垃圾. 现代高品质零件那么多, 何必用这些

我把国产电子管收信机的这种电容都换成了银云母和CBB金属化薄膜, 什么修旧如旧, 除非是拿来陈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也凑个热闹,知道现代的薄膜电容质量很好,就是体积太小,比如21、22的C BB。所以一直没换。但是音质的确 ...

怎么也没有CBB电容好、留着腊,它不是纯石蜡,可以拌上点松香末,用电烙铁加热胶合活动的管腰,不怕热还结实。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怎么也没有CBB电容好、留着腊,它不是纯石蜡,可以拌上点松香末,用电烙铁加热胶合活动的管腰,不怕热还 ...

谢谢于版的经验分享。我凡是换下的电解、纸卷、玻璃管,甚至于老电阻都没丢,找了个鞋盒子,收着,实在没事翻着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于版的经验分享。我凡是换下的电解、纸卷、玻璃管,甚至于老电阻都没丢,找了个鞋盒子,收着,实在没 ...

有意思,

网友:
那些用油处理过的纸介电容容量不会变化吗?使用在退耦位置的问题还不太大,如果对频率特征有影响的地方怎么样?比如音调控制部分的电容,会不会是变好那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金属壳和瓷管封装的纸介都不行, 蜡封的更垃圾. 现代高品质零件那么多, 何必用这些

我把国产电子管收信机 ...

要用那种绿色全金属壳密封的纸介,那种银白色亮光的也拉跨 ,前些年便宜,我还把手头多的一些出掉了,这两年跟疯了一样,不过现在价格炒的高,有人卖10几块一个 ,不用也罢,CBB挺好,如果觉得大脑袋CBB丑,买几个轴向的就行

网友:
工作便利能用到各种CBB电容. 性能好,又便宜. 金属化CBB都是成箱的.

楼主:
不仅是电容 老电阻也不怎么样,我测过那些什么红袍绿袍电阻的误差也比较大,远没有现在那些5环的金属膜电阻好,而且价钱还死贵,关键的是还很多人喜欢用。zz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仅是电容 老电阻也不怎么样,我测过那些什么红袍绿袍电阻的误差也比较大,远没有现在那些5环的金属膜电阻 ...

许多用红绿电阻的,比如我,只是为了好看和怀旧 ,但我从不吹嘘这东西性能有多好,不就是碳膜和金属膜吗?很一般的东西,至于您说的误差大,正常,这两种电阻老化系数挺高的,放了几十年超过标定误差一点不奇怪,现在新生产的那些五色环,放个几十年一样的

网友:
绿色碳膜电阻都不用换, 测试阻值还可以, 就是6P1阴极电阻功率比较小, 大多数都糊了.电子管收音机对电阻精度要求不高, 以前见过是变频还是中放级用的是一个碳质电阻. 电容是绝对不能将就的.

网友:
外国的早期高精度货的电容器玩的是玻璃封装
例如 美国惠普1960年生产的台式侧投显示万用表 里面的阻容原件都是抽真空玻璃封装 就是工作噪音极大 里面有4个巨型继电器组 和驱动电机  相当于现在的四位万用表

网友:
测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