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是个很神奇的东西

楼主(2021-03-26):
这几天没什么事,就 想到阻抗这一名词,看不见,摸不着,测不出来,好像大家都会说,看看网上的 计算公式,更 迷糊。对于咱们业余爱好者来说,还得用,用好了是高手。用不好就懵。

阻抗公式:Z= R+j ( XL–XC)。

阻抗Z= R+j ( XL –XC) 。其中R为电阻,XL为感抗,XC为容抗。如果( XL–XC) > 0,称为“感性负载”;反之,如果( XL –XC) < 0称为“容性负载”。电感的感抗、电容的容抗三种类型的复物,复合后统称“阻抗”,写成数学公式。

交变电路中   (高中阶段)不计温度影响。

电阻 ,  R=ρL/S  不随交流电的频率变化。

电感 ,  感抗  XL=2πfL  随交流电的频率增加,感抗增大。

电容 ,  容抗   XC=1/2πfL  随交流电的频率增加,容抗减小。

在电阻、电感、电容并联电路中,
1/R总=1/R+1/XL+1/XC。

网友:
测不出来?那是他们不知道如何测量而已。

网友:
在电阻、电感、电容并联电路中,
1/R总=1/R+1/XL+1/XC。
”俺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电阻、电感、电容并联电路中,
1/R总=1/R+1/XL+1/XC。”俺晕了!

错误的并联公式!

网友B:
“1/R总=1/R+1/XL+1/XC”

1/Z总=1/R+1/XL+1/XC

这样也不对的,1/XL和1/XC是在虚部的
1/Z总=1/R+j(1/XC-1/XL)

网友B:
其实一点儿也不神奇,Z=R+jX,就是复数的概念,复数又等于向量,然后把向量当作一个整体,就和普通计算一样了,欧姆定律在向量空间也是成立的,Z=V/I,只是这里的V和I都是向量,即交流电,只不过表征交流电的是幅度和相位角,但幅度和相位角通过三角函数计算可以转换为实部和虚部,于是所有都统一了。

网友:
俺只知道晕了!!!
笔误将Z写成R不算的话,感抗和容抗难道不会对相位产生影响?如果那样的话,前面的公式为啥要用复阻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1/R总=1/R+1/XL+1/XC”

1/Z总=1/R+1/XL+1/XC

这恐怕也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一点儿也不神奇,Z=R+jX,就是复数的概念,复数又等于向量,然后把向量当作一个整体,就和普通计算一样 ...

对于交流电来说是相量——旋转坐标系中的矢量,相量和向量的物理意义还是有区别的,虽然两者很多地方很相似。

网友B:
是的,后面的在虚部
1/Z总=1/R+j(1/XL+1/XC)

也是错的,1/Z总=1/R+j(1/XC-1/X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后面的在虚部
1/Z总=1/R+j(1/XL+1/XC)

还是有问题的,容抗和感抗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交流电来说是相量——旋转坐标系中的矢量,相量和向量的物理意义还是有区别的,虽然两者很多地方很相 ...

我说的是向量,也就是矢量,中文名词太多,一律用vector表示,或者我说矢量吧
您说的相量我没听过,你说的可能是矢量的另一种表示法,即幅度+角度表示法,对应极坐标,如果是虚实部表示法,对应xy坐标,但两者是可以通过三角函数转换的,是一样的。极坐标中幅度在xy坐标中就是向量的模,而xy中的实部和虚部就是幅度分别乘以相角的余弦和正弦
交流信号的余弦函数是瞬时值函数,非静态表征,如果只把幅度和相位参数提取出来,则可以在极坐标中表示,就变成了矢量值
而阻抗是在xy坐标中的是矢量值,两者不冲突
交流信号和阻抗进行统一计算时需要转换成矢量函数,转换方法就是幅度分别乘以余弦和正弦,得到实部和虚部,转换原理参见著名的欧拉公式
数学到了这个层面,为了计算方便,往往在各个空间转来转去,比如傅里叶变换,余弦函数转到矢量函数,就是欧拉变换,这些变换只是为了方便计算,算完可以再装回去,比如计算交流电压流过复阻抗时的电流,可以将电压表达式转换到矢量空间,计算完后再把矢量空间的复电流转换回余弦函数,就能得到电流的瞬时表达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有问题的,容抗和感抗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我也晕菜了,容抗是在虚部负半轴的

R,电导=1/R
C,电纳=-j1/XC
L,电纳=j1/XL
所以,并联后,总导纳1/Z=1/R+j(1/XL-1/XC),这回总对了吧

抓狂了 ,还是搞错,总导纳1/Z=1/R+j(1/XC-1/XL),1/jXL=-j/X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向量,也就是矢量,中文名词太多,一律用vector表示,或者我说矢量吧
您说的相量我没听过,相位 ...

电工基础的书上有相量的描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工基础的书上有相量的描述。

你说的应该是这个:

分析正弦稳态的有效方法是相量法,相量法的基础是用一个称为相量的向量或复数来表示正弦电压和电流。相量由正弦电压的有效值U和初相ψ构成,复数的模表示电压的最大值,其辐角表示电压的初相。

这是矢量的另一种表示法,即幅度+角度表示法,对应极坐标,有效值U作为幅度,初相ψ作为角度
虚实部表示法,对应xy坐标,但两者是可以通过三角函数转换的,是一回事。极坐标中幅度在xy坐标中就是向量的模,而极坐标中的幅度分别乘以相角的余弦和正弦得到的就是xy坐标中的实部和虚部

我修改了回复,参见13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晕菜了,容抗是在虚部负半轴的

R,电导=1/R

容抗是-jXc,那么其电纳是容抗的倒数,所以是j/Xc,同理感抗的倒数是-j/XL,因为j的平方是-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容抗是-jXc,那么其电纳是容抗的倒数,所以是j/Xc,同理感抗的倒数是-j/XL,因为j的平方是-1。

是的,1/jXL=-j/XL,虚数就是这么神奇,还是您仔细

网友:
交流电的“幅角”在静止坐标系中本来就是不断变化的(旋转的),而在同频率的旋转坐标系中就固定不变了,相量就是建立在同频率的旋转坐标系中的向量(矢量),此时交流电的幅角才是稳定的,给我们分析计算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1/iXL=-i/XL,虚数就是这么神奇,还是您仔细

在电工学中,因为电流也是i,为了区别虚数就改用j来表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电工学中,因为电流也是i,为了区别虚数就改用j来表示。

手滑了 ,不过国外文献中不少用i的

网友:
我就大致从电容充放电、电感充放电的物理方程推导一下吧。

无非就是给 R/L/C 加个正弦电压,然后计算其电流:

获得电流后,电压和电流的幅值比一下,就是电抗的模值。
至于表达式中的 j,那就是用来表征超前/滞后 π/2 的量,解释清楚需要复数、向量的知识。

网友:
这家伙,都能说几句,还把各种计算公式啥的都弄出来了。一到实际运用就都傻眼了,就出一道题,怎样测量单端输出牛的电感和阻抗?

网友C:
哈哈,百无一用是书生,不是瞎说的

网友:
电阻、电容、电感并联时的总阻抗:
Z=1/根号[(1/R)平方+(1/XL-1/Xc)平方]、
∵电容是-90度电感是+90度∴用/1XL-1/Xc。
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向您推荐一套书,60年代版—70年代再版。秦曾煌 《 电工学》机械专业用的参考书(上中下)三册。下册全

网友:
交流电路正弦量的四种表示法:三角函数,正弦曲线。旋转矢量和复数等四种表示。但他们是一体的,知道一种形式,其他也就求出了。

网友:
简单电路计算
在电路理论计算里面相当于数学的10以内加减法

网友:
有时候很简单的问题自己想复杂了

网友D:
我只想知道,它怎么样测量?怎么样测量?怎么样测量?

网友:
最理想的天线就是,纯阻性,50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哈哈,百无一用是书生,不是瞎说的

这话有失偏颇,此书生非彼书生,都什么时代了,现代科技,哪个不是您口中的“书生”捣鼓出来的?
至于阻抗怎么测量?如果您问的是原理,这个就比较复杂了,安捷伦有一篇详细的应用说明,阐述了基本的阻抗测量原理,可以去搜索《Agilent Tecnologies Impedance Measurement Handbook》,里面没有高深理论和公式,算是阻抗测量的入门手册。
如果您问的是怎么操作,很简单,买个电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只想知道,它怎么样测量?怎么样测量?怎么样测量?

搜索“安捷伦《Agilent Tecnologies Impedance Measurement Handbook》”,大概读完这个,你对阻抗测量基本没什么疑问,如果让我说,我只能说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话有失偏颇,此书生非彼书生,都什么时代了,现代科技,哪个不是您口中的“书生”捣鼓出来的?
至于 ...

电桥根本测不出单端输出牛的实际情况,电桥不能过直流,而且测量频率是1KHZ,看似简单,实际相差甚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桥根本测不出单端输出牛的实际情况,电桥不能过直流,而且测量频率是1KHZ,看似简单,实际相差甚远。

电桥频率只有1kHz?这还是80年代的电桥吧,现在100k电桥已经很普及了
稍微好点的电桥,都支持对电容的电压偏置和对电感的电流偏置,如果电桥本身的偏置能力无法满足,手册也给出了扩展偏置的测量方法。即便不提供偏置能力的电桥,也可以通过外部偏置+隔离的方式实现,何来的不能测?一个输出牛测量而已,一点儿不复杂。
至于您说的“实际情况”,如果指器件在电路中的实际工况,我只能说仪器测量的定义就是在预设条件下的测试某个参数的孤立行为,实际的工作情况当然是无法直接测量的,也无法直接体现,但测量的意义在于根据各个孤立参数,来推导对实际工况的影响,而不是追求测量“实际情况”,否则不如找个金耳朵来验货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桥频率只有1kHz?这还是80年代的电桥吧,现在100k电桥已经很普及了
稍微好点的电桥,都支持对电容的 ...

    哈哈哈,你想太多了,其实很简单,小学生都可以做出来,就是欧姆定律吗!一块万用表就可以了,输出牛次级接上负载电阻,比如8欧,初级接220V电压,用万用表测出电流,就可以算出阻抗来了啊。还这电桥、那电桥的。阻抗不随初级是否过直流变化而变化。

网友:
好像对复数和向量理解都非常到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