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焊机表头问题

楼主(2021-03-27):
网上收了一台亚凌电焊机,工作正常,但是表头不显示了,拆开看表头没线,接线给五伏也不亮,网上买了表头装上也不亮,测量四P端子座上没有五伏,有两个脚只有两伏,另两个脚有1.6伏,给表头外接5V电源接另两个脚1.6,空载显示为零。哪位知道或者有电路图指导一下,先谢了

楼主:
图来了,从左边数左边两个有1.6V电压,好像连着左边的一个红灯,向右数第三个是接地,第四脚有两伏电压,第四脚同时接到右边的绿灯,这个两伏电压好像是绿灯的压降,是通过插座和绿灯中间那个电阻过来,电阻上端电压是25V.搞不懂了,两伏点不亮表头啊

就是这个座

就是这个座

网友:
焊机表头是5伏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