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一个松下rx-fs21收录机尸体

楼主(2021-03-27):
机子磁带放音,收音都收拾好了,机芯挺好,电路也挺好,反正感觉都挺好,就是想问一下万能的坛友…机子产自哪年?机芯和国产的不一样呢!网上查不到!比国产的朗玛小双卡好多了………

网友A:
在内部电路板上或哪个元件上能发现年代的蛛丝马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内部电路板上或哪个元件上能发现年代的蛛丝马迹~~

谢谢老刘,知道了,机芯和国产有啥不一样的 、

网友A:
在网上找的,不知道准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网上找的,不知道准不准!

应该差不多,你找的是p标的,我这台是n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刘,知道了,机芯和国产有啥不一样的 、

电子产品如没有“崇洋媚外”嫌疑。你可以自己理解优劣 不过电源要改成国内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产品如没有“崇洋媚外”嫌疑。你可以自己理解优劣 不过电源要改成国内电压。

反正我感觉比国产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主,三个小书本不会看啊,我是未老先衰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三个小书本不会看啊,我是未老先衰吗

三个小书本. 拆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三个小书本不会看啊,我是未老先衰吗

还有图片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个小书本. 拆开了

可能我的电脑缺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我的电脑缺软件,

解压软件

楼主:
看得我一头雾水,慢慢来吧。

网友:
后面不是有字吗,新加坡制造。。

网友:
就这盘了,到时给你闲鱼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得我一头雾水,慢慢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我慢慢消化吧

网友:
没交代多少米入手的

楼主:
不好意思说……45元,邮到手60元

网友C:
这个时期的松下用的是自家产的轻触机械加载机芯,不是常见的TN21机芯。国产机用TN21的多,从80年代的收录机延续至今。
      TN21机芯是日本“东京鸽”研发的,有一说叫“85机芯”,大概是因为85年首批生产出来的?松下和三洋本土的机器用TN-21的不多,夏普有一款带电唱机的组合机用的是倒立式TN-21机芯。TN-21是半自动停止(即录放音磁带到头自停);TN-21z是全自动停止,即不论是录放音还是快退快进,只要磁带到头就自动停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时期的松下用的是自家产的轻触机械加载机芯,不是常见的TN21机芯。国产机用TN21的多,从80年代的收录机 ...

回超版,这个机芯我感觉就挺好了,我原来的机子自停都不好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超版,这个机芯我感觉就挺好了,我原来的机子自停都不好用的

半自停机芯容易出现的故障:1、压带轮打滑,或者压力不足,都会造成自停触头不能正常启动,自停失效;2、收带轮卷带力矩不够,造成自停触头不能启动,自停失效。3、自停触头变形、跳步齿板变形或卡涩、飞轮上的自停凸轮或者收带轮的凸轮磨损、变形也会造成磁带到头后不自停。
全自停机芯(仅以机械式机芯为例)容易出现的故障:1、自停凸轮变形或磨损过度,不能正常启动自停跳步齿板造成自停失效;2、自停检测拨叉变形、磨损造成自停失效;3、相关传动皮带无力或者齿轮、凸轮损坏造成无法正常启动自停机构,特别是夏普GF系列录音机,采用轻触式机械加载机芯的机器,还会造成停止键失效,磁头溜板无法复位,导致磁带舱门打不开,磁带取不出来的情况;4、自停检测拨叉磨损,造成提前启动自停或者“偷停”故障,常见于TN21z系列机芯,播放磁带时,几秒~十几秒的时间即跳键停机,或者磁带走过2/3时即跳键停机。此种情况必须更换自停拨叉和位于收带轮上的自停检测触头。另外,自停机构的弹簧断裂、塑料结构件有断裂或者脱落也会造成“偷停”或者磁带到头不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半自停机芯容易出现的故障:1、压带轮打滑,或者压力不足,都会造成自停触头不能正常启动,自停失效;2、 ...

谢谢版主了。不懂的太多了,没有头绪,想问的太多了。。。。